麻烦大神给个亚拓700的接收机和陀螺仪链接的走线图!

楼主(2016-04-02):
还有。我接收电池有了接收机那端应该用什么线来连接电池啊。陀螺仪里面送的有线。但是不知道该用哪根。谢谢了各位了!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都在玩7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都在玩700了

以前都是大神帮我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都在玩700了

以前都是大神帮我装的。直机装机太麻烦了

楼主:
你们别闹好吗

网友:
玩700的人都问这种问题吗?

网友B:
陀螺仪供电可以由接收机供电
也可以直接供电随便你吧只是有些针脚是不能带电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供电可以由接收机供电
也可以直接供电随便你吧只是有些针脚是不能带电要注意

我按说明书上的接线方式来的。使用接收机供电。但是这个有三根线,我该用哪两根。

楼主:
自己粗心了。明明说明书上有。由于以前自己从来没组装到过这步。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接线。翻了翻说明书恍然大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接线方式来的。使用接收机供电。但是这个有三根线,我该用哪两根。

供电线是三根并排的吧

网友:
找装机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线是三根并排的吧

应该只用的上两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线是三根并排的吧

这样的

网友:
+ -这样的标志应该认识吧,

网友C:
您都700了啊

网友D:
用红黑两根线,白色是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