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V尾混控倒车方向相反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2016-04-02):
天7控,两个320电调,V尾混控倒车方向相反到底怎么解决啊?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天地飞7

网友A:
难,如果是神控之类的就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如果是神控之类的就很好解决。

唉,这些控为毛没有坦克模型专用设定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些控为毛没有坦克模型专用设定程序

天地飞的特点是稳定,但功能弱,厂家已经很多年没更新过产品了。稳定对于坦克来说也没啥用处,要功能强就玩开源固件的控,强大的混控让你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楼主:
三百五百的控哪个是开源固件的?

网友B:
前进方向正确吗?
两组马达分开调,如果单组方向不对,就转换通道正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进方向正确吗?
两组马达分开调,如果单组方向不对,就转换通道正反向

感谢回复,
前进,左右都正常,就是后退转向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进方向正确吗?
两组马达分开调,如果单组方向不对,就转换通道正反向

前进,左右都正常,就是后退转向方向相反

网友C:
习惯了就好,倒车时,人走到车的前头,试试,等你习惯了手自然不用去想都能打好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了就好,倒车时,人走到车的前头,试试,等你习惯了手自然不用去想都能打好方向

有道理啊,貌似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进,左右都正常,就是后退转向方向相反

通常的混控在2、4通道,单个通道测试,前后都正常了再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的混控在2、4通道,单个通道测试,前后都正常了再接在一起

我再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百五百的控哪个是开源固件的?

DEVO7E   9XR

网友D:
装个cc3d不用再考虑这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cc3d不用再考虑这么麻烦了

cc3d飞控?怎么接线?怎么设置?TB卖50多块钱那个?

网友:
我还特喜欢这样,在低速区间、不停切换前后的操作时,这种线性很好操作,反而改了之后会出现切换倒车时有方向突然改变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怎么接线?怎么设置?TB卖50多块钱那个?

嗯,就是那个飞控,直接向导模式,选车辆模型--下拉菜单选tank。然后根据图上提示,左电机差1,右电机差2,然后设置油门,为升降,设置中立点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就是那个飞控,直接向导模式,选车辆模型--下拉菜单选tank。然后根据图上提示,左电机差1,右电机差2 ...

哇,貌似这真是个好玩意,谢谢哥们分享

网友:
已经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