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显示器支架 看看骚气不骚气哈哈

楼主(2016-04-02):
(图片)

网友:
显示屏背后是啥?

网友A:
骚 真TM骚 还是斯塔克的...钢铁侠啊 你咋不上天呢?

网友:
这样固定对控外壳结构是一种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 真TM骚 还是斯塔克的...钢铁侠啊 你咋不上天呢?

哈哈

网友:
非常方便好用,我也在用,结构简单,强度也非常好,强烈推荐

网友B:
结构不算太合理,遥控器固定螺栓处受力会较大。

网友:
为什么不把图传固定到把手上呢、

网友C:
frsky的控 你还是拆了控 把里面再加点金属垫片吧,对控伤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的控 你还是拆了控 把里面再加点金属垫片吧,对控伤害太大

这是JR9的亲

网友C:
看错了,不过你这就是铁壳 你也得加个垫片。这受力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结构不算太合理,遥控器固定螺栓处受力会较大。

有没有物理常识啊~~~显示器挂在把上   你的挂绳孔那里岂不是承受了显示器电池和控的所有重量???  这个样子遥控器挂绳处只承受遥控本身的重量~其他所有都在支架上了!!哪种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不过你这就是铁壳 你也得加个垫片。这受力结构.......

你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物理常识啊~~~显示器挂在把上   你的挂绳孔那里岂不是承受了显示器电池和控的所有重量???  这个 ...

你确定不会有摘掉挂绳只用手拿遥控器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会有摘掉挂绳只用手拿遥控器的时候?

你如果有特殊习惯  那么沉的屏幕都愿意自己用手端着~~那没办法啦~~不过遥控器挂钩没那么脆弱~~原来的挂载方式你除非不挂脖~否则都是那个点吃力~~ 这些设计厂家肯定考虑到了试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有特殊习惯  那么沉的屏幕都愿意自己用手端着~~那没办法啦~~不过遥控器挂钩没那么脆弱~~原来的挂载 ...

我说老用手端着了?好象没有吧,再说因受力问题造成结构损坏往往是瞬间受力过大或反复多次受力造成的而不是长期恒定受力的造成的,这个结构虽然设计是吊挂使用,但你遥控器没有挂起时呢?

比如看下面这个图片,监视器一侧的缝隙明显比另一侧小的多,另外下方好像还有个黑色的突起(应该是夺来的吊环),又进一步缩小了接触面积,结果只会使这个地方受力更大。

这个支架安装端直径目测约为12mm,与吊环接触的部分直径目测为10mm,长度50mm左右,7监视器窄边约为120mm重量一般约为500克,这样可以估算下遥控器安装位置的受力大小。
(因没有准确数据,一切只能是用估计的数据和简单的受力条件来计算,计算结果并不准确但作为一个参考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里假设当遥控器水平放置时(比如平放在桌面上,不考虑提手可能造成不完全水平的情况),监视器竖起状态下(水平状态会更大)对遥控器安装表面造成的静态压力约为 9.8 * 0.5 * 50 / 5=49牛顿(通俗点儿讲就是5公斤)。

数据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但这个支架和遥控器的接触面积太小了(注意只为是单侧受力,所以监视器端最外侧会承受很大压力),局部压强会很大,如果再有加速度(比如你晃动遥控器),力量还可能成倍的上升。估计小心使用没用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不小时碰到监视器什么的,就可能造成固定螺栓弯曲甚至断裂,遥控器安装位置表面产生较大压痕甚至裂痕。所以这个东西用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小心不要让它受太大的力,不然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老用手端着了?好象没有吧,再说因受力问题造成结构损坏往往是瞬间受力过大或反复多次受力造成的而不 ...

如果 所有东西都固定在遥控器把手上的那些   挂脖时所有的力量还一样是在这个连接处的。  挂脖使用时岂不是比放在地上那一会晃动几率更高    人拿着遥控飞的时候身体和手臂都是动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要安全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 所有东西都固定在遥控器把手上的那些   挂脖时所有的力量还一样是在这个连接处的。  挂脖使用时岂不 ...

挂绳是有一定弹性并且不是一个硬连接,在遥控器发生运动时挂绳的吊环会在遥控器挂绳的孔中滑动,当遥控器在运动时仅靠挂绳是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遥控器停止运动的,能量是慢慢的释放掉的,所以不会对遥控器的挂绳部位造成很大的作用力。而且遥控器运动状态的停止是往往是因为遥控器的主体遇到其它物体(比如手或其它临近的物体)而停止的,这时受力的部位主要是遥控器和物体接触的部位,受力的大小要看运动的速度和所接触的物体的硬度(比如轻轻的放、掉落和用力的摔,碰到柔软的沙发、草地或水泥地面,造成的结果显然是不同的)。

连接处受力最大的情况一般也就是遥控器在运动中被吊绳突然拽住,这时吊绳的弹性会起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的作用,同时如果挂绳的强度比较低的话挂绳会先损坏而不是损伤遥控器。

这个设计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两个质量相对较大的物体通过一个非常小的接触面直接硬连接,同时还有较大的力臂,这样容易使连接处受力过大。另外如果监视器不小心碰到其它物品,造成扭转力量可能更大(上次只谈到了压力的问题)。这样带来的小问题就是受到同样的力的作用下,固定在提手上的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提手在设计时考虑到手的操作相对比较粗暴,在结构上采用了间距较大的两个固定点,在相应固定位置处设计强度也比挂绳处要大),而在同样的作用力下这种固定方式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坏了。

而且我们讨论的也只是这种结构有一定的缺点,并不是不能使用。正常使用的话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模型的结构强度比起遥控器来说更加脆弱,模型你都能保护好,遥控器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挂绳是有一定弹性并且不是一个硬连接,在遥控器发生运动时挂绳的吊环会在遥控器挂绳的孔中滑动,当遥控器 ...

很高兴和你讨论问题~~~~这种平心静气就事说事的态度值得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高兴和你讨论问题~~~~这种平心静气就事说事的态度值得肯定

我这都是吃过亏才知道的,自己做过各种失败的设计,其中就有类似的结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