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如何连 F3 飞控调参?

楼主(2016-04-02):
CleanFlight 的 Mac 版我已经装了驱动,但接上 F3 飞控没反应。同一台机用 Openpilot 接cc3d是正常的!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怎样用Mac book来连接F3飞控吗?谢谢!

网友:
端口对么

网友:
mac下需要装一个驱动,打开cf软件,主界面下面就有提示安装mac的驱动下载链接

网友A:
CF界面里有CP210x Drivers的下载链接,找mac的装好

usb连接飞控,驱动装好识别后,可以看到多了这个就能连上了/dev/cu.SLAB_USBto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界面里有CP210x Drivers的下载链接,找mac的装好

usb连接飞控,驱动装好识别后,可以看到多了这个就能 ...

cp210x已经装了,/dev/cu.SLAB_USBtoUART 这个我也有看到,另外还有一个是ttl开头的也是插上飞控后同时出现,当时两个都试过连接但没成功。等我下周上班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