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130重心

楼主(2016-04-02):
想问下飞翼的雅克130重心在哪个位置,起飞后机头上扬,最终在大风下降落还是惨炸,直接被风拍地上,上点遗照

网友A:
我用3300电池,应该在第一个圈后面,楼主用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300电池,应该在第一个圈后面,楼主用多大电池

我用的2600的,难怪感觉轻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3300电池,应该在第一个圈后面,楼主用多大电池

第一个圈后面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圈后面 什么意思?

电池固定木板上不是有圈圈嘛,但还是要看配置的,不是都一样的,我是rc70配6s3300

网友:
等视频,视频

网友:
我就是用得6S2600,升降舵提前向下物理压一下,没有问题的。祝爽飞

网友(2017-02-22):
说明书上标的重心位置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电池装上刚好顶在鸡头位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