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T8FG不够通道了怎么办?

楼主(2016-04-02):
最近打算升级飞行器,发现我的T8Fg不够用了好像。
新版的T8FG14通道的控制器,但是接收机只有8通。
现在打算上t810架子陪E800。 带WKM飞控, 用一个微单的两轴云台
是不是8通不够了。
飞机用4通,飞行模式1通,POI一通,起落架一通,云台仰角一通,外加控制微单的快门又是一通,这需要9通了,
请问我这么个算法对吗?
8通不够我可以再买一个接收器比如4通的便宜的用我的T8FG控制两个接收器吗?

网友:
好像可以用SBUS来扩展的吧?楼下大神继续解答

网友A:
插S BUS 就有14通道可以用 接收机模式2 原来的1-8通道就变成 8-16了···还不够你用吗    买控都不看说明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S BUS 就有14通道可以用 接收机模式2 原来的1-8通道就变成 8-16了···还不够你用吗    买控都不看说明 ...

不好意思还真没好好看。买的国行,真没给中文说明书。英文看起来效率太低。谢谢谢谢。
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A:
WKM 插S BUS要调参里改一下接收机类型 插口 改成 S BUS 然后设置一下 通道定义 (通道定义调参软件里 遥控里都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 插S BUS要调参里改一下接收机类型 插口 改成 S BUS 然后设置一下 通道定义 (通道定义调参软件里 遥控里 ...

谢谢指教。可是我的云台说明书插在Wkm上的。起落架是说好像要插在接收器上。请问wkm上插了Sbus线还能再插线在别的通道上吗?
还有就是接收器上如果已经插了与飞控连接的Sbus线,还能在别的通道上插线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可是我的云台说明书插在Wkm上的。起落架是说好像要插在接收器上。请问wkm上插了Sbus线还能再插 ...

   对的 就是这么插 SBUS 和接受通道都可以插 注意通道定义就行  通道你自己定义 你接收机模式2就是9-1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就是这么插 SBUS 和接受通道都可以插 注意通道定义就行  通道你自己定义 你接收机模式2就是9-16 ...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前面您说的明白,就是最后一句,接收机也有模式要调整的是吧。我再琢磨琢磨。感谢感谢,不用换遥控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前面您说的明白,就是最后一句,接收机也有模式要调整的是吧。我再琢磨琢磨。感谢感 ...

看看说明书 接收机 因该是四个模式 调成9_16通并且有SUBUS那个模式 因该是模式4 前面说成2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接收机 因该是四个模式 调成9_16通并且有SUBUS那个模式 因该是模式4 前面说成2了不好意思

好的。弱弱的问一句接收机就是那个安装在飞行器上的小盒子对吧。手机的控制器称发射器。呵呵我怕搞错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