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XK K120练习

楼主(2016-04-02):
手潮,只敢设定70%油门,不过练习基本够用。最近开始进入自旋翻练习,连半个单圈自旋翻也做得很烂,希望高手指点
个人对K120还是很喜欢的,之前觉得这机只是高手专用机。。。其实只要把原厂舵机摆臂割开,螺丝拧松,是可以作为一款进阶的练习机来草的~~从新手一路伴我到现在,知足了

网友A:
Mini机适合客厅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机适合客厅练手

客厅太挤,房间里还是只敢飞6轴…

网友B:
用这个练自旋翻好,小鸡自旋翻中这个是最跟手的。随时熄火。砸不坏
这几天我在练8字飓风,这些用空心杯的小鸡们锁尾性能真是没的说。怎么超都一根棍
450都要小心翼翼的压着尾巴还怕炸。小鸡自己当做模拟器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练自旋翻好,小鸡自旋翻中这个是最跟手的。随时熄火。砸不坏
这几天我在练8字飓风,这些用空心杯的 ...

是的!自旋翻模拟器上练了一个月,真机才开练。第一次抱着必炸的心态尝试,没想到能翻过来,节奏舵量都还没掐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翻了,这鸡鸡确实好飞
120采用空心杯,实践证明是明智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练自旋翻好,小鸡自旋翻中这个是最跟手的。随时熄火。砸不坏
这几天我在练8字飓风,这些用空心杯的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这种小鸡可以做蛇滚的动作吗,会不会很难

网友C:
新手?新手练自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新手练自旋翻?

不是说入魔不到一岁就是新手么,感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吧,因为这动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所以纯新手级别不能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入魔不到一岁就是新手么,感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吧,因为这动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 ...

厉害啊入魔不要一年就练自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入魔不要一年就练自旋翻

哈哈这就是玩小机的好处,要是直接大机我现在敢不敢翻还是疑问。

个人感觉自旋翻不是想像中那么艰难,只要循序渐进,基本不太会炸机,和练飓风一路炸过来的悲惨历程比起来,练自旋翻轻松太多了。只是完整的标准自旋翻需要长时间练习,照此练下去应该可以吧我觉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是玩小机的好处,要是直接大机我现在敢不敢翻还是疑问。

个人感觉自旋翻不是想像中那么艰难, ...

我也是小鸡练习啊,只不过还没那么快练自旋翻~自旋航线都还没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小鸡练习啊,只不过还没那么快练自旋翻~自旋航线都还没会

我始终不明白自旋航线和自旋翻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只是感觉高速的航线比原地翻滚更容易炸机,还不如直接先练安全的自旋翻,大不了多花点时间练习,比花时间修机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始终不明白自旋航线和自旋翻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只是感觉高速的航线比原地翻滚更容易炸机,还不如 ...

不是的,自旋翻需要在自旋中修正机体,而自旋航线是对自旋悬停的巩固。会自旋翻,跟自旋翻得好,是两回事,这才是为什么要一步一步来。我敢说我会半旋翻,但是翻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自旋翻需要在自旋中修正机体,而自旋航线是对自旋悬停的巩固。会自旋翻,跟自旋翻得好,是两回事 ...

您对自己要求太高啦~~我要是能做完整的单圈自旋翻,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要追求完美的话,怕我还得在悬停阶段苦。。。
模拟器里玩自旋航线完全是用飞航线的方法,我也尝试高速自旋中修正机体,可实在不会,一直练这个恐怕我得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对自己要求太高啦~~我要是能做完整的单圈自旋翻,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要追求完美的话,怕我还得在悬停 ...

步子迈大了 容易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子迈大了 容易扯蛋

迈不大的,呵呵,我目标不高,不追求连续不断地多圈定点自旋翻。我的感觉是,只要熟悉了120的节奏,应该可以完成目标的

还有,我觉得,要是高速自旋下能随心所欲控制机身,那自旋翻其实应该已经会了

网友:
蛇滚是固定翼3D的动作,直升机应该是蛇,还有自旋蛇,进阶动作是蟒蛇,和自旋蟒蛇

网友B:
蛇就是我说的8字飓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蛇就是我说的8字飓风

第一次听说这些动作,学习了。原来蛇和蛇滚完全是两回事,小电直能不能像固定翼那样航线中加入自身横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迈不大的,呵呵,我目标不高,不追求连续不断地多圈定点自旋翻。我的感觉是,只要熟悉了120的节奏,应该 ...

自旋状态下修正不好 何来定点自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状态下修正不好 何来定点自旋翻

所以我不要求很定点啊!事实上小鸡这么贼连摆都很难做到定点。分解动作翻熟练了可以尽量减小自旋下的修正阶段,即使偏移,可以在下一个翻修正回来,但是这个修正并非自旋修正。不定点,但是可以连续做,至少模拟器是这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不要求很定点啊!事实上小鸡这么贼连摆都很难做到定点。分解动作翻熟练了可以尽量减小自旋下的修正 ...

祝好运

网友B:
像固定翼那样航线中加入自身横滚

=====
可以,我想了一下,也有这个动作,好像难度系数不算低。但是直升机在侧飞的状态下是没有升力的,所以没法像固定翼那样
做大倾角失速蛇滚。所以谈不上优美
直升机花式类更多的是转尾,就是自旋翻演化出的一系列过渡动作。
这个和固定翼的大量副翼滚转衍生动作一样一样,真正练起来都不容易

网友D:
这货舵机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像固定翼那样航线中加入自身横滚

=====

这个叫后退横滚水平8字,就是一边横滚一边飞倒退8字航线。是直机3DX标准动作之一,难度2.0,不算太难,我以前曾在模拟器里用大机练过这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后退横滚水平8字,就是一边横滚一边飞倒退8字航线。是直机3DX标准动作之一,难度2.0,不算太难,我 ...

夜影兄也看小鸡版啊
最近还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舵机太贵了

是啊!不过只要壳不坏,一般都可以修复,舵机齿轮电机都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固定翼那样航线中加入自身横滚

=====

太难就算了,不打算职业化,能爽飞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后退横滚水平8字,就是一边横滚一边飞倒退8字航线。是直机3DX标准动作之一,难度2.0,不算太难,我 ...

嗯,我在凤凰模拟器的动作教程里看到过,平时很少看到这动作,感觉比较新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只要壳不坏,一般都可以修复,舵机齿轮电机都能换

我的不知道怎么搞得把舵机壳都烧变形了 马达上的小齿轮也烧化了 第一次收个小直机玩玩 没想到这货也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知道怎么搞得把舵机壳都烧变形了 马达上的小齿轮也烧化了 第一次收个小直机玩玩 没想到这 ...

电机发热肯定是堵转了,可能炸机的时候卡着舵机臂了,也可能里面的齿轮碎掉卡住。。。我比较留意舵机异响或发热就赶紧断电了,所以也没遇到过壳烧变形的情况
舵机壳要是没用就没法修了,买个便宜点的银燕9251换上吧,要是换后遇到晃动现象,可以把原厂舵机的电路板装到银燕上面,能解决晃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发热肯定是堵转了,可能炸机的时候卡着舵机臂了,也可能里面的齿轮碎掉卡住。。。我比较留意舵机异响 ...

嗯 买两银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夜影兄也看小鸡版啊
最近还飞不?

停飞几年了,这两年才偶尔在家飞飞小机过过手瘾,还是小机爽啊,可以随时随地飞,又耐炸,不用怎么修机,呵呵~

网友(2016-05-02):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楼主:
已经可以做完整的一圈自旋翻,不练自旋确实也能完成,不过现在还无法连续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做完整的一圈自旋翻,不练自旋确实也能完成,不过现在还无法连续做

CHING的想法和小弟一樣,追求完整的一圈自旋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