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拉力线装反了 该如何修正

楼主(2016-04-02):
如图 应该是右下我装成左上了 很难拆了 该怎么调试?光靠副翼和升降舵微调能搞定么?

网友A:
看你想粗糙飞还是精细飞了。舵面微调是无法弥补拉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粗糙飞还是精细飞了。舵面微调是无法弥补拉力线的

懂了 就是得不停手动修正姿态是吧?

网友B:
看图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问题不大

是么?后天去试飞 希望成功 对了滑翔机是不是动力都不打?我用原厂电机1000的40a电调感觉没多大拉力

网友C:
这还不简单,电机与安装座之间加垫片就是了

网友:
支持6楼建议,通过适当垫高,可以改变电机的安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简单,电机与安装座之间加垫片就是了

这个 螺丝刀伸不进去了电机拆不下来 它的电机轴是反向的

网友:
桨卸下来,应该就能拆掉电机了,反向的电机好装,我的那个是正向装的,只能把座粘死在里面!

网友D:
这种滑翔机基本就不用调,按厂家的装正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滑翔机基本就不用调,按厂家的装正就OK,

我是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