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用的接受机天线炸掉了一根,还敢用吗?

楼主(2016-04-02):
RT,我在家里小区拉了一下距离,控留在家里的房间,人跑下楼,没遮挡是80米内各个角度都没问题,但绕到一栋楼背后就没信号了,还能用吗?

网友A:
再接上去呗

网友B:
最好换一根新的天线。我的831b其中一根天线前面断掉了,因为外壳拆不掉换不了新的天线,我就把断掉的那根外面的屏蔽层又重新剥掉30mm(2.4G的天线必须要求是30~31mm),现在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PS:你绕到房子后面没信号应该正常吧,2.4G的遥控虽然距离远,但对障碍物穿透能力很弱的~~因为是短波。

网友C:
拼蔽层拔掉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