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轴1/2号电机输出明显比3/4号电机输出大很多,为什么?

楼主(2016-04-03):
现在飞机都调好了,能够爽飞了,也很稳定,不管悬停还是激烈动作飞行都正常。但发现PIX给1/2号电机的控制信号比3/4号电机明显要高很多,飞下来12电机有点温热,3/4号电机则没温度。为什么会这样?按道理正转和反转的力量是平衡的,如果动力系统一致,正转与反转的平均值应该是一样的。从目前的结果看,动力系统的正转与反转就是不平衡的,所以飞控才会输出不一样的结果来保持平衡。

仔细分析了一下日志,发现之前使用碳浆时,虽然看起来四个电机都很不平衡(主要是当时的碳浆损伤比较严重,而且电机的问题还没搞定),但平均下来,1/2号与3/4号的平均值是相当的。

更换了原装APC 1455浆后(电调设置问题解决了可以爽飞了),我又重新安装了飞机,发现1/2号的输出比3/4号大了很多,平均下来油门信号的值大了七八十

所以初步看起来一浆有关。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之前问过一个人,也说他的飞机了是这样,但没有我这么明显。在重装时记得我调换了正转与反转的电机。

网友A:
电机角度 电调行程  桨叶。陀螺仪水平

网友B:
机架重量不平衡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角度 电调行程  桨叶。陀螺仪水平

电机座我专门调平了,电调行程也重新校准了,浆我特意更换了全新的,陀螺仪水平我也用水平珠校准了,我看比较新的版本MP才有这个功能。目前看ATT那一项,三个参数的目标值和实际值都差不多,跟得很好,实际飞也感觉到很顺手,很平稳,都不用调参数。但就是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把1/2和3/4的电机电调重新调换一下试试。另外再换上原来的碳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重量不平衡就这样

我这种情况不是重量不平衡,我的是正向与反向转速差距很明显。重量不平衡不会落到正向与反向的差异上(即不会落在对角的浆上),而是落地相邻的浆上,而相邻的浆必定是正反向都有。

网友:
是重心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