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连模拟器不能识别?

楼主(2016-04-03):
如题,购入二手xg8,飞
模拟器
,不能识别,控里是不是要设置一下,比如ppm改,有经验的望告知,谢谢

网友A:
肯定要设置控啊 你他妈没得说明书啊?

楼主:
有,看不懂

网友B:
凤凰的话不用改什么,直接飞就行了。还有是关机情况下直接插线,会自动开机,如果模拟器还识别不了,换加密狗,可能是接触不良,我也有遇到过,遥控器没问题的

网友B:
g7的话就麻烦点了,要在模拟器里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