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战机组装记

楼主(2016-04-03):
缘起

上次发帖 CC3D + micro miniosd 提到购买迷你osd时为了节约邮费顺带买了 brf3 飞控和分电板;飞控在手,只缺动力机架电子设备了,于是一通买买买,装装装,就有了这台 [装甲战机],先上张定妆照。

正文

材料

  • FC: beerotorf3+beerotor pdb
  • RC:Futaba T8FG+tfr8sb
  • Camera: sony 700 tvl
  • Video TX:immerionRC 600mw
  • Frame: Dalrc210
  • motor: emax rs2205
  • esc:dys xm20a
  • propeller:5045 bull nose 3xblade
  • battery: dualsky 4s 1200mah 45c
  • antenna: fatshark RHCP
  • LED+Beeper: WS2812 LED strips
  • 其他:导线若干,电阻1k x1,电容10uf x1

选这个分电板主要看中它集成了电流传感器,而且体积小巧,相比APM的电流传感器而言。

组装
先装电机

安装飞控看看效果

问题来了,这款机架为cc3d 设计的,usb开口不适合

只好自己动手,第一次切割碳板,惨不忍睹

注意做好防护工作,我使用以下装备,画面太美请自行脑补

清洗之后

全部设备过秤,评估一下,大约404g,再加根电源线和xt接头,毛估 6g,全重在410左右;略失望,
居然比我的QAV 260 +6寸桨+ 一样的图传接收摄像头+osd + BB寻机器+ led 刹车灯(402g)还重,

这几乎相当于把我QAV260的全部电子设备压缩塞入210的身板,看着好有难度。
注:图传不是图中这款,体积略小。

电调拆线,焊接分电板

准备电源线,选线又纠结了,买的4s暴力电池,居然用16awg的线,标称瞬间90C啊,只怪汉语太高深,这个[瞬]= ?s,谁也讲不清。

既然源头都细了,我一厢情愿加粗也是多余,只好偷轻也用16awg,不知道会不会伏笔。

摄像头设置好,免得阳光下瞎了

我不喜欢电调外置,虽然散热好,但影响风阻(其实是觉得不美观)
所以就把它们挤挤挤,统统塞进去。

这里遇到几次返工。
返工一.前贴提到用mwosd显示rssi,需要做数模转换;这次直接用飞控读取rssi信号,我以为凭借F4 的实力,应该可以应付;然而我太天真了,cleanflight 也应对不了frsky 的高速 pwm 信号,只好拆了再次加装数模转换器,还好这次拍照了。

返工二,因为漏发了尼龙柱,我临时找了两根应付,只装了对角线,然后大力挤后,飞控斜了,校准ACC时我发现有偏移,只好拆了,找东西顶在飞控板下方加固。
返工三,组装前,特地刷好osd固件并配置好;然而一直用ntsc格式摄像头的我,不小心买了pal镜头,装好后没图像,调參口又被遮挡,只好再次拆拆拆,切切切,说多了都是泪。
终于全部塞好,再次过磅,和估计的接近,409g,再加电池是550 g。参考老外的测试数据,推重比大概8:1 ,这可以媲美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了吧。

软件
    外表简洁,功能必须强大。
    设置就是CF那套流程,校准配置,各位大神的帖子都写的很详细,我就不卖弄了。

    基本上osd是圆满了,可以显示电压,瞬间电流,累积电量,遥控器信号强度,飞机姿态,飞行时间;
可以直接用osd选择profile 1,2,3,直接调整pid 参数;
如果觉得一堆参数干扰飞行,还可以在CF里设置一个开关,关闭osd,这样只剩最基本的时间。

   led可以配置显示arm状态,低压报警闪烁,开关切换关闭,白天可以省电。
   蜂鸣器可以设置低压报警,开关切换鸣叫。

   迫不及待,床上试飞,上电

解锁

默认参数挺稳,接下来再校准ACC和PID了,随后补飞行视频。

再补几张装甲战机照
底视图

正视图

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桨保护座的保护下,很难用手捏紧电机转子,导致上自紧螺丝费劲,谁有好的法子?

有不足欢迎指出,谢谢!

楼主:
实飞

蓄势待飞

喜闻乐见

满油门拉升,声音很凌厉,瞬间看不到了!
飞行数据

电流达到惊人的 87 安培,这是大概电池内阻,导线内阻,电流计内阻都变得很大,电池压降极大,大概达到电池的极限。

网友A:
我的250机架不上电池才360g左右,你210为何那么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图传到图传天线之间用的馈线?

网友B:
空间太紧凑了、装完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网友C:
为嘛就想看炸鸡视频呢?原来是想知道装甲的防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机架不上电池才360g左右,你210为何那么重

我带的设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一下,图传到图传天线之间用的馈线?

用了,否则那么矮的空间,图传竖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太紧凑了、装完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电调外置的话,空间还是够的,换sbus或ppm,多余的线剪剪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嘛就想看炸鸡视频呢?原来是想知道装甲的防护值

视频待我调试好贴。
炸机是难免的,所以先拍照纪念。
曾经有一架炸成10多个部件,哈哈。

日后会奉上炸鸡照的。

网友D:
我的210机架飞控连插针都没地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10机架飞控连插针都没地方装。。。

拆了,直焊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紧凑的空间居然做到全内置!
我也买了这个机架等待到货中,学习一下

网友:
同样的机架 装完后几乎差不多,肚子里满满的 盖上盖都困难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带的设备多

多了什么?

网友E:
楼主机机漂亮。楼主的cleanflight 软件是fan qiang弄到的吗?教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机漂亮。楼主的cleanflight 软件是fan qiang弄到的吗?教教我啊!!!

是的,爬墙后,chrome 插件商店直接安装。

楼主:
多了护甲,防止虫子尸骸,泥土,杂草,烂叶混入电子设备;
多了电机保护,防止电机转子擦花,啃泥;

网友:
摄像头型号?

网友F:
既然用RS 那就用银燕家的拆桨扳手,拆着好叔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用RS 那就用银燕家的拆桨扳手,拆着好叔糊

扳手有,dji的,dalrc的,问题在于隔着桨保护座,只能捏着一点电机,很难对抗扳手的力矩。

要是有卡住转子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扳手有,dji的,dalrc的,问题在于隔着桨保护座,只能捏着一点电机,很难对抗扳手的力矩。

要是有卡住转 ...

有吖~我买了两个银燕家的扳手~有一头就是卡电机的 一头是拧ZIDAN头或者螺母的

网友:
漂亮的机机,你们的线都很干净,我走线一个字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吖~我买了两个银燕家的扳手~有一头就是卡电机的 一头是拧ZIDAN头或者螺母的

真的啊,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G(2016-05-16):
大神,请问能放几张,飞控和电调链接的图么?还有这款飞控和接收机图传链接的图,万分感谢。本弱鸡正在装j。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问能放几张,飞控和电调链接的图么?还有这款飞控和接收机图传链接的图,万分感谢。本弱鸡正在装j ...

你好,装机时没有拍,实在懒得拆了。
给你贴张接口图吧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博世电动工具的型号,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机架不上电池才360g左右,你210为何那么重

你看那些线呀!!!好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那些线呀!!!好捉急!

因为有挡板,就随意乱飞啦

网友:
最后那图黑匣子数据,黑匣子接线怎么接的?能否给一下黑匣子的使用方法?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用RS 那就用银燕家的拆桨扳手,拆着好叔糊

买了银燕家的扳手,看着不错,一直没用,虽然每次都带着。今天准备拆浆发现坑了,三叶浆根本用不了,卡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银燕家的扳手,看着不错,一直没用,虽然每次都带着。今天准备拆浆发现坑了,三叶浆根本用不了,卡不 ...

三叶桨我也只能卡一个~....这东西是个老产品了~开卖的时候大家基本都在用两叶桨~~

网友:
真的不错!!!小巧紧凑!

网友:
这机架不应该是DL220吗?

网友:
多余的线太多,并不是极限完美装机

网友:
高手,你是宜家,空间大湿啊。。。。。

网友(2019-07-14):
装完机后怎么是CC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