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求助

楼主(2016-04-03):
水机不上天。小塞配水鞋,2217/1250配9寸桨,在水上拉不起来,郁闷

网友:
上个侧面图看看。

楼主:
这个位置如何

网友:
首先水鞋的断阶在重心下面,其次把水鞋前支架(与机身的距离)收短,这样表面上看是飞机的机翼变负角了,但实际模型滑水时如果机身水平的话水鞋滑水反倒对水是正迎角!这是关键。反之水鞋钻水!

网友:
怎么感觉是平底的,不排水啊……

网友:
水鞋有问题,阻力大易被水面吸住。

楼主:
基本已经找到问题根本:电机下拉过大。水机的拉力与升力重力及阻力,与陆上起飞差距很大。水机下拉太大,速度上不去,抬头力矩不够,导致水鞋始终无法完全离水,进而又使阻力增大,水中阻力与速度平方成正比。如此,改变拉力线,已经顺利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