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的MT1806电机的上下轴承尺寸,知道的麻烦高速下!!

楼主(2016-04-03):
银燕的MT1806电机的上下轴承尺寸,知道的麻烦高速下!!
先在此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买原装不就行了。5块钱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原装不就行了。5块钱颗

哪有啊,给个连接

网友B:
mr52zz 不谢.国产的几毛一个,消耗品,经常换国产够了。电机不带奖空转有杂音差不多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52zz 不谢.国产的几毛一个,消耗品,经常换国产够了。电机不带奖空转有杂音差不多该换了

嗯,先谢谢谢了,在问下,银燕的MT1806 上下轴承尺寸是一样的吗?主要机机现在没在我手里。。。你说的mr52zz是内径2*5*2.5mm   这种吗?    先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先谢谢谢了,在问下,银燕的MT1806 上下轴承尺寸是一样的吗?主要机机现在没在我手里。。。你说的mr5 ...

2*5*2.5 上下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啊,给个连接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银燕EMAX原厂MT1806小四轴电机修复配件轴和轴承 C卡 卡簧 铜圈】http://b.mashort.cn/h.MqRm6?cv=AADrolhI&sm=bd053c

网友:
最好轴也买几根。我的1806飞断了好几根。买些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银燕EMAX原厂MT1806小四轴电机修复配件轴和轴承 C卡 卡簧 铜圈】ht ...

这个轴承价格太坑,日本进口的也就1.3一个。沾上航模就卖5块?欺负玩家都是傻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承价格太坑,日本进口的也就1.3一个。沾上航模就卖5块?欺负玩家都是傻子吗

嗯,也是,沾上航模就贵好多。。。

网友:
求购1806的底座,就是上4螺丝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承价格太坑,日本进口的也就1.3一个。沾上航模就卖5块?欺负玩家都是傻子吗

有更好便宜的选择吗?确实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更好便宜的选择吗?确实挺贵的

找到尺寸,直接在淘宝搜尺寸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