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265小改造

楼主(2016-04-03):
穿越新人论坛首帖,谢谢大家!发一个作业吧也不算是作业了,哈哈,入手dl265以来各个方面都觉得不错,就是感觉电池太高,重心貌似高了不是很好,于是就下决心改造,说来也简单,就是把原来的35mm的铝柱换成45mm然后配合我的4S 1500mah电池,就做到了把电池装到肚子里的效果,哈哈,上图!

网友A:
飞控最好放中间不然你的宣传中心你的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最好放中间不然你的宣传中心你的机头

哦哦,这样啊!学习了,怪不得感觉飞起来怪怪的!看来还需要调整布局!谢谢

网友B:
重心高了跟原来手感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控最好放中间不然你的宣传中心你的机头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新手菜鸟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高了跟原来手感啥区别

新手入门,没手感啊,就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合理。。。

网友:
我觉得上板改高低更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新手菜鸟 愿闻其详

飞控有陀螺仪    不放在中间飞行时的前后倾斜角度不一致,不放中心位置  导致控制飞行姿态时  摇杆行程不对称,  向前打一点飞机前倾严重,   飞机后倾的话,摇杆行程要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控有陀螺仪    不放在中间飞行时的前后倾斜角度不一致,不放中心位置  导致控制飞行姿态时  摇杆行程不 ...

那么请问如果调整遥控器摇杆行程的话能消除或者 减弱这种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问如果调整遥控器摇杆行程的话能消除或者 减弱这种影响么

没法改,一个通道中立点前后怎么改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