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人 富斯I6S 附內部照片

楼主(2016-04-03):
I6S 跟 已刷10通I6相比,那個性價比更高? 好在什麼地方?

网友:
没见过啊   这个牌子的能刷啦?

网友A:
刚搜索了下京东有预定  又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搜索了下京东有预定  又下架了

某淘有很多,但都是統一賣399 J京是不是便宜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淘有很多,但都是統一賣399 J京是不是便宜點?

你是卖了啥型号的控 准备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卖了啥型号的控 准备买?

我只是想大神分析,看裡面的硬件而已。 依我看FS I6S跟 FS I6硬件差不多一樣。 而I6最新的官方更新跟I6S也是差不多同時間出,只是少了4個通道。個人認為越比越覺得I6性價比比I6S高多了。 所以不明白富斯出個I6S有什麼吸引地方(硬件)再者I6也可以刷第三方系統,一樣是十通。

网友:
楼上两位回答正确。加10分。哈哈哈

网友B:
刷了10通的I6绝对是7E之后性价比最高的10通控了,I6S的区别就是外观,触屏,多了个一个3段开关,两个按钮开关,两个拨轮,官方标称比I6的700米控制距离还多300米,其他就没啥了。两个控手上都有,感觉实用还是I6,因为I6S我还还没找到能够存储多个模型的选项,只能1个发射对1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10通的I6绝对是7E之后性价比最高的10通控了,I6S的区别就是外观,触屏,多了个一个3段开关,两个按钮开 ...

其實i6也可以做兩個三段開關

网友C(2016-05-05):
引用 网友B:
刷了10通的I6绝对是7E之后性价比最高的10通控了,I6S的区别就是外观,触屏,多了个一个3段开关,两个按钮开 ...

我也没找到这选项,只能一个控配一个接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i6也可以做兩個三段開關

請教您, i6 怎麼多加兩個三段開關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您, i6 怎麼多加兩個三段開關 ?
謝謝

裡面有一個留位,你只需買一個三段開關和線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裡面有一個留位,你只需買一個三段開關和線接上就可以了。

您是否有照片可以指點一下接點位置?
另外,焊上之後在系統中會多一個 "SWE" 的項目可設置嗎? 還是需要特別設定?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否有照片可以指點一下接點位置?
另外,焊上之後在系統中會多一個 "SWE" 的項目可設置嗎? 還是需要特 ...

你有沒有打開看過,如果有一看就知道,如果不知道你打開拍張照片給我,我告訴你。你直接pm 微信給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沒有打開看過,如果有一看就知道,如果不知道你打開拍張照片給我,我告訴你。你直接pm 微信給我吧

拆過,但看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找到这选项,只能一个控配一个接收

真的一个遥控只能配一个接收机?那样太坑了吧!我看样子不错还打算收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