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如何解除对频

楼主(2016-04-03):
更换了接收如何解除与原接收的绑定?Jr 11x,现在新接收对频上后发现老接收也能对上.

网友A:
一个控对N个接收不是正常的么?莫非LZ的是开机情况下两个接收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控对N个接收不是正常的么?莫非LZ的是开机情况下两个接收同时工作?

Jr dmss是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选择其他模型,是不会连接的,比如选择是遥控选择了a飞机,但你的飞机是b,是不会连线的,现在问题是a飞机换了新接收后,老接收还对应这个模型a,导致以后装到b飞机上,用a模型数据可以连线,不好管理

网友:
把老A接收在新一个模型中重新对频不就得了。

网友:
我一直理解的都是 一个参数对应一个代码 同一套参数下的接收机都是这个代码 自然都能连上  换一个参数对频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