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单向轴承的困惑,坐等高手来啊

楼主(2016-04-03):
600e的单向轴承更换时发现新买的外径是18.04而我拆下的单向轴承外径是18.14都是INA的,有魔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请问如何解决啊?坐等高手来啊!!谢谢啦

网友A:
公差直径在范围内就好 热涨冷缩也正常 何况还做工这么久了··

网友B:
你拆下的轴承,应该是上过胶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的轴承,应该是上过胶水的吧。

已经擦干净了啊,新的轴承放在单向套机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直径在范围内就好 热涨冷缩也正常 何况还做工这么久了··

1丝算正常公差吗

网友:
600E我换过,没啥问题啊,上点高强度的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擦干净了啊,新的轴承放在单向套机打转

单向套里,加胶水,孔里四边放上四条头发做定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