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穿越(小四轴),请教RS2205安装

楼主(2016-04-03):
鄙人第一次玩这种小四轴,只知道以前的大四轴用桨夹和螺丝固定,但这次这个电机轴是光的,桨放上去就会转,没有一点卡的能让轴和桨绑定,还有这次装机买了RS2205电机,但收到电机发现电机有些掉漆,不知道是通病还是我买的山寨了,这个掉漆指的是,刷白字的地方把白漆掉了,露出了底,如图

楼主:
再来看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

怎么说?山寨的?

楼主:
还想请教这种桨在电机上怎么安装

网友B:
防松镙丝固定牢就好了,另外没必要用碳纤桨,5045尼龙桨就蛮好。补充一点:假的未必差,真的也未必好
个性签名: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切记提防银燕银燕银燕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944274

楼主:
防脱螺母是不是要用扳手拧到底,直到把桨顶死在电机壳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松镙丝固定牢就好了,另外没必要用碳纤桨,5045尼龙桨就蛮好。补充一点:假的未必差,真的也未必好
个性 ...

防脱螺母是不是要用扳手拧到底,直到把桨顶死在电机壳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脱螺母是不是要用扳手拧到底,直到把桨顶死在电机壳上呢

网友C:
无需太大力拧上,自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需太大力拧上,自紧的。

但桨和电机轴之间是自由转动的,难道要用502胶把桨个防脱螺母粘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还真是尼龙桨好用,碳纤维太用,卡不住,还有我不是怕电机是山寨,而是怕是炸鸡返厂翻新的,这样动平衡不保证啊

网友D:
桨下边放垫片,然后拧紧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下边放垫片,然后拧紧不就好了?

请问这用多大的尼龙垫片啊,现在没有,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啊

大神这话说的,搬砖的屌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懂穿越机桨的安装

网友G:
就是简单的拧紧。不需要太紧,桨和转子一起转动就行。

网友:
说实话我还是喜欢ZIDAN头,第一好看,第二简单。用一根2mm的螺丝刀穿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简单的拧紧。不需要太紧,桨和转子一起转动就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yMjExODAyMA==.html?from=s7.8-1.2&x,是这样的,桨和轴是脱离的,轴转桨不转

网友:
拧到底,大力

网友:
你根本没有拧下去啊,防松螺母是靠上面那层尼龙胶扣起作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from=s7.8-1.2&x,是这样的,桨和轴是脱离的,轴 ...

你的螺母没有拧到底,拧到底,拧到底,拧到底,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I:
套上桨直接镙母拧紧就可以了,无需其他配件或贴合剂,动手自己试试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螺母没有拧到底,拧到底,拧到底,拧到底,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谢谢啦、搞定

网友J:
楼主先别急装机    找教程   都看明白了  学会正反桨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先别急装机    找教程   都看明白了  学会正反桨再装机

两块格式2200还在路上,欧姆威600也在路上,好盈乐天20也在路上,jst-sh1.0冷压钳也在路上,没法装机,这时间刚好恶补

网友:
继续拧,顶住桨就可以了,别太用力禁锢,没必要。

网友:
吸风效果如何?还有给你个建议不要用碳纤桨  用普通的好 有任性飞起来手感也不一样

网友:
楼主多潜水吧。。。。

网友:
这电机配什么电调呢。???

网友:
带自锁螺母的手拧紧就ok,用碳浆先垫尼龙垫片,大小主要是孔要和轴配合就行,大了平衡不好

网友:
楼主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拧个防松螺母都要3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