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时小心小心再小心

楼主(2016-04-03):
反复调机过程中其中一过程忘记拔电机线  悲剧了人伤机伤  大家在调机时千万别急操真的很危险

网友:
又是血的教训啊!小心行得万年船

网友:
没有缓启动?

网友:
不拔线,也不设置油门锁定,怎么说呢

网友:
幸亏不是700

网友:
...哎又见红了~小心啊

网友:
脑子一定要清醒,安程序办事

网友:
调机必下桨

网友:
我一般都把桨拆了, 不拔线

网友:
一块1S解决问题,怎么就弄的那么复杂呢~

网友:
  一定要拔馬達線

祝早日康復

网友:
没缓启动!!

网友:
调机一定要拔掉电机线!

网友:
给力哥变悲剧哥了。

吸取教训,450级就不是白砍的,500级以上就可怕了。

我也被砍过1次至今很小心,还是08年的时候从脚一直砍到屁股,当时就酸爽的不得了

以后记得顺手拨动熄火开关必须条件反射(降落后、插电前都应该拨动熄火,调机拔掉电机线和打开熄火开关,电调设置缓启动是必须的)还有设置油门曲线的时候一定要把拔掉电机线和拆大小桨,小桨削人也很不爽,转速很快而且又薄(包括正反设置)

网友:
作死的方式有好多有次一个人在操场飞,给飞机换完电池,装好新电池,很随意的提起飞机左右动一下,当然,遥控器就在脚下,油门也很随意的动了一下。。。。。。。
后来我的大腿。。。。。,不说了

网友:
楼主好白的腿,这是白里透红啊,哈哈。玩笑归玩笑,望楼主早日康复,以后调机,千万小心

网友:
警钟长鸣啊,祝早日康复

网友:
我电伤过,也扫大齿不过我没伤这么重祝早日康复

网友:
至少也要设置油门锁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  小伤没事  吸取教训以后不敢随意忘形    再次提醒像我一样的新手调机时一定加倍小心 观察是否没做到位

网友:
说你什么好呢,要是还有下一次,保证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
哎  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
直升机  调机  电机拔下电机线   旋翼头  和 尾巴都安全  !  别听下大浆怎么一说 ~~
多轴      调机   下全部浆   O了

网友:
我调机基本都不拔线……

网友:
玩模過程都得來一下!

网友:
我也吃过大亏,机机拿手上看桨叶跳动,吹起的衣角拨了遥控,桨叶一下打头皮上,当时大叫一声,用手一摸,血顺着手流下,脑袋即时嗡了,好在老婆听到,找出云南白药,倒了一瓶才止住。去医院,两道口,缝了8针。那机机扔一边两年了,老婆不让动,想想后怕,当时打低一点到眼睛,这辈子就要暗无天日。本不想说,还希望别人吸取我的教训。楼主的是轻伤,可以不下火线哦。但一样应该让我们大家记取。

网友:
拨熄火!拆桨!

网友A:
你们都不设缓启动吗?突然转起来可以按住浆,不让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不设缓启动吗?突然转起来可以按住浆,不让它动?

新手不会设置啊

网友:
电调有说明书,缓启动的意思就是缓慢启动,开始转速很慢,有充分的反应时间,可以切断电源

网友:
祝楼主早日康复,注意安全。

网友:
所以说啊,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对于安全,大家要有强迫症啊,,楼主还是幸运的。。

网友:
调机的时候随便用个电调代替原电调给三轴供电,这样安全的多。

网友:
一看就不是老手。。多多学习。。

网友B:
唉~~的确要小心呀,今天我调机也忘了把电机线拔了,结果贝边上人不小心碰到了油门,顿时全速,信号只接了舵机信号,飞机原地高速旋转,信号只是个250,一脚直接踩过去才好,旋翼头变麻花了,飞机差不多全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的确要小心呀,今天我调机也忘了把电机线拔了,结果贝边上人不小心碰到了油门,顿时全速,信号只接了舵 ...

不幸中的万幸  人没事就好

网友:
小心小心小心  LZ

网友:
除了飞机在天上,其他时间油门锁定永远都是锁上的。。。。砍到自己还好,砍到其他人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安全,不可小觑

网友:
我也有一次調行程電機突然轉了,因為有緩啟動,立時頂住不讓它轉,不過在按住大槳前把是打了一下,都一道黑痕了,不過汲取教訓後,以後都很小心,我到現在調機都沒拔電機線,清楚小心就好

网友C:
调机安全三原则,扯线,下桨,油门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幸中的万幸  人没事就好

主要也是电调太老了,那是架七年前的机器了,电调没有缓启动这项功能,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总之~调机安全第一!!!宁毁机,不可伤人!!!

网友:
为啥调机不用2S电直接上三轴呢

网友:
转速不低啊 这样    设置超软启动吧 3秒   长了点  飞的时候需要多等时间而已 , 基本不担心被打  我也是遇到好几次了    都是没有转起来

网友:
我最近调机都是打开熄火开关, 但没拔线

网友(2016-06-10):
血的教訓

网友:
看着很酸爽啊,其实不想拔线又不想拆桨又懒得管控。。。。你接个接收供电就行了,不用插动力电哎

网友:
被700緩起甩到槳砍到 是甩到而已喔

网友C:
建议设置一个调机当,可以把3D的第3当设置成油门为0,螺距曲线为3D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经历过飞机在脸前起飞吗?当时蹲在飞机前跳螺距,当时有个油门锁定状态是否的提示,当时不懂,按了否,结果飞机升天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完全没有飞机从眼前经过的印象

网友:
楼主这个还好,我以前飞被伤过两次,都是伤了手大出血,缝了好几针

网友:
望楼主早日康复,以后调机,千万小心

网友:
我也有一次调完机就直接关控了。结果电机立马最高速,多亏没上大桨。。

网友:
玩飞机的或多或少都出过点儿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