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碳4轴,正常定位,悬停就飘走

楼主(2016-04-03):
刚做apm 2.5碳4轴, 自稳模式无比正常,
gps定位正常,观察 compass也正常,就是一开悬停就要飘走, RTL更要飘走
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调下参数

楼主:
自稳都是稳定的,好操作的,还需要调吗?

网友:
罗盘啊,垫高 GPS位置

网友A:
指南针很可能没设置roll180, 如果芯片字朝下的话, 在地面站每个方向转动看看指南针指向对不对

网友:
飞控板和机身没有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很可能没设置roll180, 如果芯片字朝下的话, 在地面站每个方向转动看看指南针指向对不对

compass 我仔细看过,没有问题

网友:
此罗盘干扰严重

网友B(2016-05-03):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已完美解决了,  你大概也是因为罗盘没对好,你先确定好你是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然后在地面站罗盘校准哪里有一个选项外置罗盘是要打勾的才能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已完美解决了,  你大概也是因为罗盘没对好,你先确定好你是内置罗盘还是外 ...

我换pixhawk飞控了,现在飞行比较满意了

网友C:
估计是罗盘没设置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