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一切换到《定高模式》就失控

楼主(2016-04-03):
我是拿在手上试的,Stab模式解锁,油门50%下握在手里,飞行器明显在试图自稳,拨动俯仰横滚航向都有正确的反应。 但一切换到AltH模式,就失去自稳状态了,无论摆出什么姿态,电机都按同样的转速转,而且俯仰横滚等摇杆全部失灵了,怎么拨动都没用,只是油门还有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先看看stab能不能飞,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stab能不能飞,一步步来

stab正常,拿在手里感觉很稳,打舵前后左右反应也都很正常。

网友:
定高是气压计,50%油门才有反应。如果不行你得检查下连接线,也可能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B:
模式搞错了吧,不要以为遥控上显示定高模式就是定高模式,必须在地面站设置飞控的模式和遥控一致才行,看你描述的情况,你实际上是把飞控切到了自动或返航模式。

楼主(2016-05-10):
现在知道了,定高模式必须油门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自稳,拿在手里是不行的,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飞行器必须在空中测试才能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