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樂迪售後,前後買的兩個怎麼顯示電壓不一樣?

楼主(2016-04-03):
請教樂迪售後,前後買的兩個怎麼顯示電壓不一樣? 都已經升級版本到2,2
如果是產品有問題應該如何處理?

网友A:
校准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啊

請問怎麼校準?

楼主:
請問怎麼校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怎麼校準?

论坛搜贴

网友:
我的两个也是这样

网友:
您好!CB86PLUS校准教程请参考:
CB86-PLUS出厂都已经采用美国泰克高精度6位半台式万用表DMM4050校准过。如果用户需要自行校准可使用以下步骤来校准输入供电电压和电池电压。

一、进入校准模式    同时按住“START”和“SET”键开机进入校准界面
二、 校准
1. 校准项选择    按“SET”切换校准项,屏幕高亮指示会在供电电压和电池电压之间切换。
2. 校准供电电压  当高亮到供电电压时,用万用表测得供电电压,按“+-”键调节CB86-PLUS显示的电压与万用表测得一致。如万用表测得是12.016V,充电器显示11.990V,按“+”键将输入电压从11.990V调到12.016V
3. 校准电池电压   选择校准电池输入口如下图

用万用表量的上图中第一节电池电压,通过“+-”键将第一节电池电压调节到与万用表量的一致。
三、 校准完成   按“START”键保存校准设置到正常使用模式。

乐迪CB86-PLUS充电器电压校准视频
http://www.tudou.com/v/uRb6avekeX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已經校準完成

网友B:
没有好的万用表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的万用表怎么办

您好,最好是用万用表哦,BB响等也可以测电压,但是可能有误差,没有万用表精确

楼主(2016-05-03):
引用 网友C:
您好,最好是用万用表哦,BB响等也可以测电压,但是可能有误差,没有万用表精确

有一個通道無法充電,怎麼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個通道無法充電,怎麼處理?

您好,您加一下售后的QQ,描述一下具体的使用情况哦,如果是产品故障,可以返厂维修
售后QQ: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