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冲浪者,但是有些问题搞不明白,求解答

楼主(2016-04-03):
飞行经验:刚刚入模。看别人玩了一次su27后,就买了一套自己回家找教程组装。经别人介绍需要玩模拟器才能玩好su27。于是买了个模拟器,玩了一天模拟器。第二天开始飞真机。已经有15次起降了,飞机无损坏。看了别人玩冲浪者感觉很好玩。飞行速度不快,而且好操控,飞行时间长,而且便宜。上了淘宝后搜索冲浪者后,一整套要600+,请问冲浪者一套大概要多少钱,在没有控的情况下。淘宝上卖的都只能飞15-25分钟。求解决如何让冲浪者飞的时间更长?

网友:
楼主问的有点外行了,冲浪飞的久就是大电池,冲浪其实可以借助滑翔加长留空时间,至于控的话,之前的su27的遥控不就行了吗,实在不行推荐天地飞6

网友:
空机130,电机19,电调50,桨5毛,舵机72,这不就是一套么,遥控你也有,电池你也有了,用2200的电池可以飞20分钟以上了

楼主:
我看有些人可以飞一个小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人可以飞一个小时,是怎么做到的?

并两个电池加滑翔

楼主:
不明白,并两个电池是怎么做的?有图样吗?不会超重吗?

网友A:
我一块2200的电池如果温柔加滑翔的话基本能在20分钟以上,不过时间太长了累,所以一般感觉乏味了就100%油门耗电,BB响了之后降落,换穿越机玩会,玩完之后再玩冲浪者,不然冲浪者在天上飞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2200的电池如果温柔加滑翔的话基本能在20分钟以上,不过时间太长了累,所以一般感觉乏味了就100%油门 ...

可以玩玩死胖子也不错,续航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