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4 锁不住尾

楼主(2016-04-03):
  XK 124 小炸 外壳 无损 但是锁不住尾巴了  表现情况是 低转速能锁住 高转速就锁不住 后面换尾电机 情况还是一样 以为陀螺仪坏了 换了新主板 又是一样 请教能不能调锁尾感度 万分感谢·

网友A:
悬停值是不是设定高了?

网友B:
原因可能只是~电池接口氧化了,接触电阻太大,导致大螺距的时候,尾电机获得的电压不足~你摸摸接口热不热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值是不是设定高了?

   怎么设置啊这个  是不是 双杆拉到底蓝灯闪 然后起飞悬停好 降落 双杆拉到底蓝灯常亮  求赐教 实在是没招了···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这个  是不是 双杆拉到底蓝灯闪 然后起飞悬停好 降落 双杆拉到底蓝灯常亮  求赐教 实在是没 ...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直机也是刚接触不久。还是等老鸟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可能只是~电池接口氧化了,接触电阻太大,导致大螺距的时候,尾电机获得的电压不足~你摸摸接口热不热就 ...

谢谢 这个  尾电机的线我也换过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  尾电机的线我也换过了 ···

我的意思是电池跟电调的接口~,因为我的931就经常这样~大螺距锁不住尾然后整个人就被吓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电池跟电调的接口~,因为我的931就经常这样~大螺距锁不住尾然后整个人就被吓飞了~

哈哈好的  立马试下 谢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电池跟电调的接口~,因为我的931就经常这样~大螺距锁不住尾然后整个人就被吓飞了~

  还是不行 哎 估计还是感度问题 ···  低空就能锁··· 来点油就立马自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因可能只是~电池接口氧化了,接触电阻太大,导致大螺距的时候,尾电机获得的电压不足~你摸摸接口热不热就 ...

我的931也是锁尾会转, 微调已经最大了还是锁不住,  你说的是电池接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931也是锁尾会转, 微调已经最大了还是锁不住,  你说的是电池接口吗

你如果是悬停都锁不住的话,可能是尾电机电刷挂了吧~我是小飞不会,但是大螺距就会,经反复检查发现是电池接口松了,掰弯加大接触面积就好了,但是一般接触不好的时候已经有氧化的迹象了,而且接口的金属片弹性也改变了,所以飞多两次又会接触不良,目前买了miniT插来换,在路上,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悬停都锁不住的话,可能是尾电机电刷挂了吧~我是小飞不会,但是大螺距就会,经反复检查发现是电 ...

上錫加粗,輕輕的燙一下,多了就插不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悬停都锁不住的话,可能是尾电机电刷挂了吧~我是小飞不会,但是大螺距就会,经反复检查发现是电 ...

电机已经换过了   而且舵机有虚位应该怎么弄, 帖子说的滴502不清楚弄在什么地方

网友D:
感受一下震动大小,震动太大锁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受一下震动大小,震动太大锁不住的

谢谢了 基本可以确定 是主板又挂了 ..所有方法都试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基本可以确定 是主板又挂了 ..所有方法都试了 谢谢各位了

可以联系售后 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联系售后 维修

恩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联系售后 维修

好多人谢谢了 在联系客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谢谢了 在联系客服了

有问题 不懂了 就联系售后 不必要买的东西可以不花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 不懂了 就联系售后 不必要买的东西可以不花那钱

     恩恩  谢谢了 ···

网友:
估计横轴弯了,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基本可以确定 是主板又挂了 ..所有方法都试了 谢谢各位了

阿拉丁说的最靠谱。。。

网友:
或者可以寄回让厂家检查一下的,

楼主:
换啦主板解决啦 谢谢各位模友 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2016-06-21):
目测尾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