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 乐天 刷BLHeliSuite后秒杀原厂固件

楼主(2016-04-03):
   如题,这次测试的是铂金30A和乐天40A,先来段视频看看,如果觉得还可以,有必要,那就继续往下看,,,借用一下魔友的视频?from=s1.8-1&x]?from=s1.8-1?from=s1.8-1&x

此次需要的材料1.铂金30A电调,乐天40A也可以
                         2.arduniouno开发板一块(我买的是13元的uno r3 开发板)(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3.  2~6电池一块
                        4.杜邦线3根
                        5.BLHELI软件  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AGVIM 密码:brec)

焊线说明,,, ,如图,电调剥皮后可以看到四个焊点,只需要其中三个,从左到右,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四个(这个可以不焊,直接接电调的信号线)分别接开发板的6.3.1  。。效果如下

注意,焊线的时候手千万不要抖,否则,后果自己想

方法:1.uno开发板用USB线连接电脑,铂金30A电调接2-6S电源。
           2.打开BLHELI软件,选左下角COM。         ,然后按照下面步骤

     3.BLHELI软件selet 菜单下选择 B 项
回到Slabs ESC Setup菜单点选下面的:Flash BlHeLi
出现ESC#1后面一串说明连接正确,点击“OK”
,然后选择电调型号,
选择电调类型,第三个
然后点OK等待几秒覆盖原来的固件,就好了 ,大功告成!!!

网友:
听声音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不过铂金本来就不是针对多旋翼的,想看乐天的对比状态

网友:
出4个刷了BL 的  乐天20A   带刷机板   QQ 479297112

网友:
铂金本来就不是针对多旋翼的,想看乐天的对比状态 +1

网友:
太苛刻了,一般玩玩就不用改啦

网友A:
楼主铂金30A刷程序之后发热严重么?我刷了之后油门快速变化时发热严重,试飞是大动作炸鸡了

网友B:
好盈funfly40A刷blheli之后油门响应变慢怎么回事

油门曲线貌似并没有变得更细腻多少,但是响应明显变慢,推上去要过一会才加速到应该有的速度?应该调节什么参数?

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funfly40A刷blheli之后油门响应变慢怎么回事

油门曲线貌似并没有变得更细腻多少,但是响应明显变慢 ...

bl版本多少?换最新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铂金30A刷程序之后发热严重么?我刷了之后油门快速变化时发热严重,试飞是大动作炸鸡了

不啊!我用的是恒力4830电机,390kv配的15寸桨,谈不上发热,一个起落下了,电调温热

网友C(2016-05-03):
焊两个点就好,地线直接焊在电源的地线上就可以了...
不用挤三条线在中间那里,很累...之前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两个点就好,地线直接焊在电源的地线上就可以了...
不用挤三条线在中间那里,很累...之前搞的:

对呀!教程中也有说的

网友(2017-01-08):
楼主乐天40a刷了后能设置电调刹车吗?

网友(2018-06-08):
支持穿越机电调的协议吗

网友D(2019-07-25):
好盈铂金60a的支持吗?没看到刷的啊?

网友E(2019-12-16):
乐天10a亚太那款可以刷吗?刷哪款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