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疆精灵系列的云台电机那么小呢?

楼主(2016-04-03):
见自组的云台电机那么大,看着都重?  为什么大疆的就那么小呢?

网友A:
他的相机也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相机也轻多了

索尼700线也不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700线也不重吧

没见过索尼700的无刷云台

网友:
H3-2D、H3-3D、H3-4D的电机都那么小,也都同样带狗,求同解。

网友B:
那就是差别,技术差别,不然为啥要买大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差别,技术差别,不然为啥要买大疆呢?

貌似很有道理的

网友C:
整体设计,重心设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设计,重心设置准确。

自组的装比较重的云台才能控制好重心??

网友:
我觉得是重心控制,只有重心位于电机旋转中心这个时候需要的扭矩是很小的,反之很大,而大疆的云台都配合自己的相机或者指定相机,容易控制重心位置,而其他通用云台的相机多样化,重心也变化,这时候需要大扭力电机才能平衡,扭力不够就会一直抖动

网友:
小巧玲珑

网友(2016-05-09):
1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