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问下,关于电机官方给的起飞重量和实际重量的关系

楼主(2016-04-03):
如题,小弟用的郎宇4108   380kv电机,官方给的数据是720g*轴数,因为我用的是六轴,也就是说官方给的理想起飞重量是4320g   但我现在用自组的6s5000的电池,挂微单,15寸桨,起飞重量是4900只能飞8  9分钟,想并联两块5000电池,这样的话起飞重量大概就是5700g,照比理想重量要多了1400多克,问下,这个重量还算是安全重量么?另外帮忙分析下,怎么能提高续航呢?之前发帖,有高手说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今天特意留意下,3.7v冲到4.2v,每片电芯充就去了4800毫安的电

网友A:
减重哇!还有啥办法呢!并两块5000电池续航提升不到好一点的!

网友B:
给你一个方案,用18650GA电池组6S6P或6S7P,6P 2100mAh,重量1800克,7P 24500mAh,重量2100克,我大概算一下你电流应该在26A左右,这样用18650电池应该够给你用最少20分钟左右,但是你必须先了解18650电池的特性才能使用,要离飞控及罗盘远一点至少15mm,通常电池都是放下面才能远离,但你下面有挂微单,所以你必须再思考一下,不可以把电池放上在飞控上面喔!这样离罗盘太进会干扰,导致炸机,以上给您参考,出事不要找我,会有干扰问题,给您自己做选择,但我还是推荐减重会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方案,用18650GA电池组6S6P或6S7P,6P 2100mAh,重量1800克,7P 24500mAh,重量2100克,我大概算一 ...

嗯嗯,我先看看那电池,太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等高手

网友C:
确实重了,上10a电池来增加续航时间效果很不明显
你的轴距应该在780以上。这个轴距的灰机挂狗+云台会很明显。我的空机上6s16000+1.5kg负载=5.6kg,飞行时间有31分钟,平均电流是38-4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重了,上10a电池来增加续航时间效果很不明显
你的轴距应该在780以上。这个轴距的灰机挂狗+云台会很明 ...

我的轴距有900多,1555桨,带的索尼5N  2轴微单云台,如果我要是上10000的电池,重量就有5700g,但我看郎宇4108电机官方给的数据是720g*轴数,就是不知道实际起飞重量多少算是安全起飞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轴距有900多,1555桨,带的索尼5N  2轴微单云台,如果我要是上10000的电池,重量就有5700g,但我看郎 ...

50的动力冗余就叫安全起飞重量!自己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的动力冗余就叫安全起飞重量!自己x吧!

什么意思?没看懂?什么是50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轴距有900多,1555桨,带的索尼5N  2轴微单云台,如果我要是上10000的电池,重量就有5700g,但我看郎 ...

50xx级别的电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推荐crazy5008 335kv+1855桨,这套没问题,可以用到格氏6s2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xx级别的电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推荐crazy5008 335kv+1855桨,这套没问题,可以用到格氏6s22000

要是在不换动力的情况下,除了减重怎么能得到最大的续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在不换动力的情况下,除了减重怎么能得到最大的续航呢?

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