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友们固定翼都是用什么工具挂墙的?求推荐

楼主(2016-04-03):
  麻烦大家发几张飞机挂墙的图,一时不知道怎么弄,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在等

网友:
两根钉子一根绳子搞定,起落架挂绳子上就行了

网友:
绕电机用的细铜线挂

网友A:
在墙上两颗打膨胀螺丝,带钩子的那种,然后中间拉钢丝索,这样最稳当!舍不得破坏墙面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墙上两颗打膨胀螺丝,带钩子的那种,然后中间拉钢丝索,这样最稳当!舍不得破坏墙面当我没说!

有没有美观一点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美观一点的啊?

美观的不实用啊,看飞机大小了!小飞机用壁钩,大的就算了吧,掉下来得不偿失!新装修的房子我都打了膨胀螺丝

网友B:
某宝有那个隐形挂勾,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美观的不实用啊,看飞机大小了!小飞机用壁钩,大的就算了吧,掉下来得不偿失!新装修的房子我都打了膨胀 ...

然后把起落架挂在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起落架挂在线上吗

是啊

网友C:
没有起落架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那个隐形挂勾,可以试试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观的不实用啊,看飞机大小了!小飞机用壁钩,大的就算了吧,掉下来得不偿失!新装修的房子我都打了膨胀 ...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起落架怎么办...

买个起落架装上,开玩笑啦!比如KT板机我会在飞机上装一个铁丝拗的钩子或者圈圈,直接挂上面就行了!

网友:
我的大多都是滑翔机,没起落架,钢丝做的滑撬,直接可以挂在绳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大家伙啊!

网友:
我的是这样挂的

网友:
看你想挂在哪里了。如果是客厅就要美观一点,可以根据鸡鸡选择方法;如果是库房就能将就了。但有一点:必须结实。客厅做墙饰可以用涨塞3个锁住3个机轮,按自己想要的角度摆造型。如果是“机库”:可以在相接的2个墙面上固定2根80——190公分的小角铁或角铝。打几个孔挂上细钢丝就能挂很多鸡鸡了。(还可以上下几层)就看你挂几根钢丝啦

网友E:
用铁丝弯一个架子再钉在墙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铁丝弯一个架子再钉在墙上.

中间那架是阿波罗吗50吗,飞完fms30在上这个有难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中间那架是阿波罗吗50吗,飞完fms30在上这个有难度吗?

没难度,大一些更好飞一些,就是试飞和熟悉前压力大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难度,大一些更好飞一些,就是试飞和熟悉前压力大一些。

谢谢,装机时还要请教你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装机时还要请教你哟

我装的是油动,RCGF 10CC发动机。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G:
你是金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金坛的?

嗯嗯,你也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你也是?

我武进区湟里的,离得不远。好久没玩了,天热了打算玩下。你固定翼直升机都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你也是?

一年多没玩了,以前这边就我一个人玩,没劲。你几岁了?

网友:
衣柜的那架飞机亮了

网友:
一般是打上钉子,然后电线固定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年多没玩了,以前这边就我一个人玩,没劲。你几岁了?

30了,我之前也是一个人玩直机太无聊就玩车去了现在又玩直机了,金坛好几个魔友了你怎么没加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武进区湟里的,离得不远。好久没玩了,天热了打算玩下。你固定翼直升机都玩?

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玩

一起玩我打算入450和固定翼板机,给我群号呗

网友G:
能不能留个微信或者QQ,请教下直升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留个微信或者QQ,请教下直升机方面的问题

qq 943233513

网友H:
一直就想要这种挂法,你这个是怎么挂的??真心好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直就想要这种挂法,你这个是怎么挂的??真心好看

用线绑副翼的两个舵角,然后挂上钟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线绑副翼的两个舵角,然后挂上钟那里

搜噶,,谢谢了,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起落架怎么办...

没有起落架的飞机不是好飞机

网友:
我就是直接那种电线塑料卡子  订在墙上 用粗铁丝做个弯钩一头挂在线卡上一头勾住飞机前轮    比那种挂线的美观

网友:
get   学到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