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E36豹子4082KV2200 6S电池要陪多大的浆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6-04-03):
我今天用了440的浆开了1分多钟结果电机电调都烫手求教一下各位大神们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船用4074-2000kV都是用440桨只是有点温暖,你的配置就算用445也不会烫手,可能是水冷循环出问题1

网友:
换440看一下

网友:
我用42跑90几也没烫手!跟你一样!豹子4082-2200kv 海王180 6s电池跑的!

网友(2016-07-02):
我的443桨

网友A:
我的1400KV, X447槳, 80A電調, 6S,電調最熱是微暖。

网友(2016-11-20):
我的4082KV2050···6S   945桨···跑一下午··电机基本没温度··还正在考虑换大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1400KV, X447槳, 80A電調, 6S,電調最熱是微暖。

4082  1400KV 447桨你测试跑了多少码么?

网友C:
4082 配了3叶1.8螺距的 48mm 桨破150公里的视频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C:
速度创造者:立叔  ,
最高速度:151.4公里
时间:2016年6月24日早
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沙收费站前测速电眼旁边河里

配置:
     Xteam 4082 2000KV
     5200mah  6S 电池
     好盈海王 V3 180A
     1.8螺距比 48mm直径 3叶螺旋桨
     富斯GT3C 遥控
     水域来回最远间隔距离预计为300米,左右各150米左右。
     全新的4.76mm轴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速度创造者:立叔  ,
最高速度:151.4公里
时间:2016年6月24日早

这么大的桨180A电调吃得消吗··
我的也是海王180A  4082KV2050··6S··目前是945桨··感觉有些小··所以打算换大桨···按你这个数据的话我的CAT也可以换1.8螺距的48三叶桨了啊···电机应该是没问题··怕电调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桨180A电调吃得消吗··
我的也是海王180A  4082KV2050··6S··目前是945桨··感觉有些小· ...

电调最危险的速度是在60码左右,如果不起滑,速度起不来,转速不够,电机电流大,电调的压力就大了,速度上去后,电调的电流反而就小了,最高速时电流不到100A。

网友C:
船型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把螺旋桨一直全部压入水中,模拟不起滑的状态,估计电流就大的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船型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把螺旋桨一直全部压入水中,模拟不起滑的状态,估计电流就大的不行了

呵呵·道理是这样····你的伤这么大桨跑下来电调温度怎么样啊· ···
之前用945桨起滑很快·····就是害怕桨换太大了以后没起滑之前转速起不来····这样就会导致起滑慢···因为对三叶桨没什么经验···所以不敢轻易购买···一对桨便宜的也要200多大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道理是这样····你的伤这么大桨跑下来电调温度怎么样啊· ···
之前用945桨起滑很快···· ...

虾的水阻小可以用大桨,你要是o艇用48三叶估计没几下就挂了!猫又是一个说法,双发可以用大桨!我只试过4092电机用1.8螺距48mm三叶桨,后来又试了1.8  52mm桨只敢慢慢起步跑一个极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虾的水阻小可以用大桨,你要是o艇用48三叶估计没几下就挂了!猫又是一个说法,双发可以用大桨!我只试过4 ...

是双发的猫····4082KV2050··估计用48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双发的猫····4082KV2050··估计用48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除了增加直径还可以增加叶数增加螺距比等途径提高输出功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增加直径还可以增加叶数增加螺距比等途径提高输出功率啊

还是先用3叶48桨试试把···在大了怕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82  1400KV 447桨你测试跑了多少码么?

甚麼:多少码么

80A電調40度氣溫,電調約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82  1400KV 447桨你测试跑了多少码么?

速度不清楚,有80+kmph的,沒繼續測試,目的是繞圈賽的,顧及續航時間。

网友(2018-05-27):
引用 网友C:
4082 配了3叶1.8螺距的 48mm 桨破150公里的视频

你还录了一个e36的视频,说方向舵没调好,那个视频用什么桨的?什么配置

网友:
不错 喜欢 我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