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我看看我的汽油船

楼主(2016-04-03):
我的汽油船打不着火   我用注射器往缸里面打点汽油  一拉 就着火    但是2秒后就熄火了  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化油器调不好,要找个认识的帮你调才可以。

网友:
好漂亮的船啊,问题不懂

网友:
1.3米的P1,拍个视频看看,你困难在哪个阶段

网友:
有可能化油器不吸油,这种要么拆开来看看,要么换一个化油器!

网友A:
虎王27cc 用威爽机油一般多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王27cc 用威爽机油一般多大比例

人家10:1   我是15:1

网友:
1:3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王27cc 用威爽机油一般多大比例

我也是15:1

网友:
长期29:1可以吗?

网友:
20:1才是😁

网友:
看上面的回帖汽油发动机配油比例差异怎么好大呀,我也是30cc的汽油艇,发动机说明书上说磨合期(头15小时)配油比例为20:1,15小时后配油比例为25~30:1。我的发动机一拉就着,就是油门线性不好,油门反应不灵敏。昨天在家门口磨合时,中间有几分钟忘了打开水龙头,没有冷却水供水,都有一股烧焦了的味道,差一点烧了发动机,发现后及时打开水龙头,结果水直接汽化baozha出来,也不知会损坏发动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