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成CF后电机运转不正常了

楼主(2016-04-03):
如题。在地面站调试油门行程正常,马达运转也正常。换用发射机后,4个马达不随控杆同步运转,且各不相同,
遥控器
已禁混。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查看CF地面站里的电机排序图,和原来的CC3D不一样了,你要把电调信号线调换一下位置。

网友:
又一个不看仔细看教程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是按32接的,在地面站都很好,就是一用遥控器电机正常不了。自制的NAZE32,其它都很正常。有谁能帮我想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