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RF3 飞控气压计丢失?

楼主(2016-04-04):
飞控自带固件是 cleanflight /BRF3 1.11 ,连接控制台一切正常,气压计图标亮起,可以传递高度参数给osd。
手欠刷了 CF 最新的 1.12 SPRacingF3 固件,气压计消失了,请问怎么解决?

刷 BetaFlight 2.6.0 可以解决么?

网友A:
可以..不过2.6有个缺心眼的改动..就是通道最小值要小于1040...而不是以前的1100...不然你会发现没办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2.6有个缺心眼的改动..就是通道最小值要小于1040...而不是以前的1100...不然你会发现没办法解锁
...

感谢提供线索,我刷了试试。
通道数值,这个可以通过 cli 设置 min_check 之类的解决吧。
我一直用双叶控默认的 1100-1940 来设置的,可以解锁 bf 2.5.3 , cf 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线索,我刷了试试。
通道数值,这个可以通过 cli 设置 min_check 之类的解决吧。
我一直用双叶 ...

你试试吧...

网友:
本来就是BMP085...所以之前的固件不显示..效果差不多...而且...mwc的定高底子就不好..cf/bf并没有优化过...

网友:
奇怪,你的是气压计,我的是罗盘,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就不显示,刷了2.6.0后还是一样,不显示也没办法做校准

网友(2016-06-25):
引用 楼主:
果然刷bf 2.6.0 ,气压计出来了。
可是并非飞控规格说明书中的 BMP 180 BMP280 ,而是廉价的 BMP085 , ...

兄弟你的BRF3的BF固件哪里下载的啊?能给我个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