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制作复材滑翔机如何选用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胶

楼主(2016-04-04):
    做了一段时间的轻木滑翔机,经常摔得心疼;便萌生了尝试做复材滑翔机的想法。但去某宝逛了一圈,发现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胶规格品种数不胜数,不知道咋么选择。现在玻璃纤维布暂定用0.1那种的(主要是商品名称里标着航模用);但是环氧树脂胶就不知道如何选取了。潜水看了论坛里做复材滑翔机的帖子,也没具体提到用什么规格的环氧树脂胶。希望论坛里做过复材的老手们能指点一下该买什么规格的,或者把你们以前的购买连接发给我;在此先行谢过。当然,能提供一点指导或分享一些经验出来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A:
玻璃钢用45度斜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钢用45度斜纹的吧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大哥,你猜猜我谁

网友A:
如果要求低的话就环氧 如果要求高的话,胶水就有贵的当然买贵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猜猜我谁

不要闹。

网友A:
如果资金充足还可以搞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资金充足还可以搞碳的

我才刚入门,也不是骨灰玩家,不划算上碳纤维

网友B:
都看一下DLG制作教程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看一下DLG制作教程  视频

好的,不过好像看不出所用材料的规格啊

网友C:
你做玻璃钢或者说是复合材料的飞机,你可以按照以下的原则选择:
先说玻璃布,按照一般选择,玻璃布在单层的情况下  越重的布成型后强度越大,但是在同等重量下 (比如  300g单层布和50g*6层布)多层布强度完爆单层布。
根据你说的制作滑翔机,我建议你选择100g(0.1mm)的布,表面在覆盖一层表面毡。

再说环氧  目前常用的环氧有E51  E44 以及一些不饱和环氧,种类太多了,这里根据你成型的方式,我个人推荐你购买E51 环氧+W93固化剂+滑石粉  环氧和固化剂 按照3:1的比例配制,滑石粉添加比例是5% 用来提升强度。当然 滑石粉不添加也可以。

最后说制作工艺,你要手工制作,我推荐你采用黏土和油泥,来制作模具,当然,有条件的可以直接用3D打印机来制作。这里是先用黏土加入5~10%的植物油+水 搅拌到实用的层度,不要太干,也不要太稀,  加植物油的作用是用来提升黏土的可塑性,以及防止水分干了后开裂。黏土模具制作一个大体形状就好,但是也不能差太远了
等黏土模具做好之后,在在上面铺油泥,等油泥干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修饰形状,这里务必修饰完美,这里的完美层度就决定了最终滑翔机的完美层度。

翻模,油泥模具搞定了就说翻模了,首先在模具上面上一层脱模蜡,然后刷环氧,铺设玻璃布,这里要做结实点。

翻模做好后就开始正式开始做了,这里基本和翻模差不多   看几次视频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玻璃钢或者说是复合材料的飞机,你可以按照以下的原则选择:
先说玻璃布,按照一般选择,玻璃布在单层 ...

懂了,分层铺,每层纹路不同,同等重量可获得更大的强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玻璃钢或者说是复合材料的飞机,你可以按照以下的原则选择:
先说玻璃布,按照一般选择,玻璃布在单层 ...

滑石粉当轻粉用吗

网友C:
滑石粉的作用是用来代替纤维金纤的(也叫增强金纤)由于这个东西零卖的很少,并且污染大(在家里制作,基本开袋后,一不小心就会飘到满屋都是,沾着皮肤上很痒) 所以我才用滑石粉替代。   只是用滑石粉作为增强添加剂一定要搅拌均匀

你说的轻粉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对于用量少的手工制作者来说  没有滑石粉容易获得,滑石粉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  只是后者杂质比较多,但对于一般的制作强度足够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按照楼上老手们的建议材料已经买好了;择吉日就开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滑石粉的作用是用来代替纤维金纤的(也叫增强金纤)由于这个东西零卖的很少,并且污染大(在家里制作,基 ...

另外请问,用环氧装机是不是对季节气候,温湿度也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请问,用环氧装机是不是对季节气候,温湿度也有要求?

有要求的,比如气温的差别  为了保证环氧的粘接强度和固化时间,温度高的时候 固化剂需要少加一点 (比例范围内微调), 温度低的时候需要多加一点。  同时由于气温低,环氧比较粘稠,为了保证流动性,需要加入稀释剂(稀释剂需要根据不同的品牌调整固化剂的比例)

至于湿度也是有要求的,但是这个除了极端湿度之外,正常气候条件下影响不大。  比较典型的影响就是 湿度太大了 引起玻璃布返潮,导致固化后起层,等质量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对玻璃布去潮处理, 工业加工一般是用烘箱,家庭作业的话,可以将玻璃布平铺用热风枪100℃均匀吹烤1小时。

网友(2016-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按照楼上老手们的建议材料已经买好了;择吉日就开工。

我想知道,你的头像是AVA? 你买的新机么?

网友(2016-12-01):
在这条路上,已走了一半。
步步是坑,处处崴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低的话就环氧 如果要求高的话,胶水就有贵的当然买贵的啦

请问还有什么哪些质量好点的胶水?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C:
你做玻璃钢或者说是复合材料的飞机,你可以按照以下的原则选择:
先说玻璃布,按照一般选择,玻璃布在单层 ...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E:
补充一下,E44和E51可以用,现在我们用191和196替代,不多解释,用了就知道。如果楼主不幸在北方的话,用E系列,就是作死。

网友:
比例要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E44和E51可以用,现在我们用191和196替代,不多解释,用了就知道。如果楼主不幸在北方的话,用E系 ...

能说的详细点么?191更适合北方么?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B:
都看一下DLG制作教程  视频

是论坛里面的吗

网友F(2019-04-19):
引用 网友C:
你做玻璃钢或者说是复合材料的飞机,你可以按照以下的原则选择:
先说玻璃布,按照一般选择,玻璃布在单层 ...

请教一下,表面毡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铺在玻璃布的外面?谢谢。

网友(2019-09-11):
引用 楼主:
我才刚入门,也不是骨灰玩家,不划算上碳纤维

用炭的做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表面毡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铺在玻璃布的外面?谢谢。

你好 N年没有上这个论坛了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表面毡是用来更好的提取模具形状,它是一种特殊的纤维布能够使成品具有更好的表面效果,不会出现别的玻纤布固化后的网格现象

网友:
这是往骨灰级玩家进步的节奏

网友(2020-03-04):
好贴帮顶,萌新入坑

网友(2024-01-16):
https://www.lefevere.eu/modellflug/js3-build/这个可能有点用

网友(2024-05-17):
0.1的玻纤就太重了,一般机翼用0.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