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接收板供电直焊了

楼主(2016-04-04):
意外发现V977电调到接收板的3根线内径不是一般的细,而整个接收板连同3个舵机和尾电机都由这组线供电,最大电流接近2A,换了720尾电机后电流进一步增加,并且还经过一个接插件,损耗加剧,因此决定供电直焊。效果显而易见,感兴趣的自己可以试试。

V977直焊

V977直焊

网友A:
早已直焊,720全功率运行时,线损达到了0.3V,电池4V时到主板电压就只有3.6多一点了

网友A:
还有电机电调直焊也能进一步减小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机电调直焊也能进一步减小线损

,刚才一口气飞了9个电,超爽。。。

网友B:
那些白色的是70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白色的是704吗?

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哦我用的是黑色的那种。。

网友:
具体怎么改的?直接从电调电源取电吗?图片上焊接的另外两根线干什么用的?

网友C:
绿红线电源,蓝红线是做什么的,莫非双线合着是一根,是这样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已直焊,720全功率运行时,线损达到了0.3V,电池4V时到主板电压就只有3.6多一点了

能上张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张图看看吗?

我的V977是改了2S的  BEC固定输出4.3V,第一张图就是尾电机满功率运行时BEC输出端电压4.29V

尾电机继续满功率运行,测量主板端电压,只有4V了

经过尾电机插座后,电压就只剩下3.88V了,看我测量的位置,就在尾电机插座的出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红线电源,蓝红线是做什么的,莫非双线合着是一根,是这样的话,就明白了
蓝红线跟本主题没关系。电源直接从电池连线并联出来。。。

网友D:
谢谢分享,回家试试,最近练习倒飞,快没电翻回来时候觉得锁尾不行,可能是这个原因,希望不是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回家试试,最近练习倒飞,快没电翻回来时候觉得锁尾不行,可能是这个原因,希望不是手法问题{:1_ ...

肯定不是手法问题

网友E:
只是电池接到主板么  电调那两条线用不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电池接到主板么  电调那两条线用不用断?

不用,电调那两根线也是直接连到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电调那两根线也是直接连到电池的。

你好兄弟!最近也想将主板改直焊供电,是不是从电源线端并连出来的正负极两根线焊在主板上写有B+B-的位置?只是再次确认一下。
电调原来的供电线太细,还需要再并联过去吗?
直焊之后,电调bec插头线没再次并联,能直接拔掉电调插头上的红黑线只留白色信号线可以吗?
如果不在原来电源线中间并线,而在原电源线焊点上焊接效果一样吗?

楼主:
第一点你说的对,我是从电池连线直接并出来正负连线接到=B和+B。我这是有点偷懒的做法。
第二点关于原来的电调电源线(也就是电池连线)有点细,如若都换成AWG22的更好。
第三点:只留白线当然可以,原来的红黑线接上更好。
最后,你其实可以把电调拿下来改造一下,电源线加粗,在电源线焊点上焊接到接收板的电源线,这样更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