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500L启动过程中震动大

楼主(2016-04-04):
问题如题,在电调缓启动过程中,未达到油门所在速度时,震动挺厉害,转速起来后又恢复 正常,不知道正常不?
配置:今年新春版标配。

网友:
检查下主轴有没有弯,是不是什么零件松动了

网友:
正常现象,低转速时达到机身共振点,加大转速飞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凤凰电调?

网友:
大桨拧紧些就好了

网友:
大桨螺丝扭太紧了。松点就好了

网友:
横轴要拧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桨太紧了

网友:
大桨在甩直之前机身有一个震动的过程,大桨上得越紧,这个过程越长。也不能太松,容易砍尾管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受益匪浅。悬停时,改变姿态或纠偏时,飞机有点颤微微的,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受益匪浅。悬停时,改变姿态或纠偏时,飞机有点颤微微的,是正常的吗?

可能是十字盘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十字盘感度高了

十字盘感度是什么感度,是说的陀螺仪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感度是什么感度,是说的陀螺仪感度吗?

是,MB好象直接在陀螺仪上就可以调吧,Vbar类的需要在软件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B好象直接在陀螺仪上就可以调吧,Vbar类的需要在软件里调

请问是参数里的c项“斜盘 波浪航线补偿吗?”

网友(2016-05-30):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参数里的c项“斜盘 波浪航线补偿吗?”

是MB的旋钮第一个

网友:
上学路过进来瞧瞧。

网友:
看來是壞了,我給你一千元收了它吧,當是作備件

网友:
转速适当高一点

楼主(2016-08-23):
复习的时候找到了我自己的这个帖子,现在玩了快半年了,作为新手单飞,其中滋味一言难尽,有惊喜有失落,有崩溃更有收获,感谢当时在我最郁闷的时候,有上面这些朋友给我回复,感谢论坛提供交流的这个平台,让我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一直到现在对直机保持着高度热情。
1.抖动确实属于低级问题,就是桨在初次启动时没甩开,完全甩开后状态杠杠滴
2.点头的毛病确实试过了很多方法,最终通过降低mb陀螺仪感度解决。

网友:
大桨不直??!!

网友:
看你降落时转速从高到慢没有震动那就正常了

网友:
感觉大桨没甩直的过程

网友:
没炸过就是大桨在低速中甩不直造成的震动!越紧这个过程越长!甚至炸鸡!所以要把大桨夹螺丝在松一点点!注意不能太松了!不然就是主轴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