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电调频繁重启

楼主(2016-04-04):
12A的电调,加2个9g舵机,带1806的电机,没推油门,只是动舵机,无规律频繁重启,加油门动舵机,就会无规律频繁停机,间隔也就几秒就会听,然后电调就嘀嘀嘀的重启,排除失控,低压,过热的原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油门行程重新调下,检查电调有没有虚焊,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电调控制部分估计是由bec供电的,bec输出电流小的话频繁动舵机会导致bec过载,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B:
这个就是电调ubec供电不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电调ubec供电不足!想别的办法吧!

才两个舵机啊,,,电机还没转,就供电不足了,好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重新调下,检查电调有没有虚焊,是不是接触不良

换bec了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调默认的电池不是你使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调默认的电池不是你使用的电池

3s的 没问题的 以前用2206的电机都好使

网友D:
把舵机全拨掉,单接个确定没问题的电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舵机全拨掉,单接个确定没问题的电机试下

没用,最后换B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