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鹰眼运动相机和鹰眼锐视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6-04-04):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鹰眼运动相机是4k的,怎么进行录像啊?我把c10的内存卡插进去的时候一直是正在开机的界面,就是鹰眼的图像标志,一直不出现工作界面,把卡拔出来就好了??还有鹰眼显示屏,7寸的,带DVR功能,这个怎么用啊,也可以插卡。用这一套设备进行录像的话,那视频存在显示屏的内存卡还是相机的内存卡啊?怎样控制录像或者拍照的开关呢?谢谢了谢谢了,拜托,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我现还停留在看见显示屏的图像飞行的程度,不会录像,不会提取录像视频

网友A:
相机开启电源 , 按拍摄钮就录像及照相了 , 显屏开启电源 , 基本是自动录像的 , 回放录像 , 把sd卡放到电脑 , 便可回看 , 这个问题也太小白了

网友:
相机的问题不清楚,我的是萤火虫1080的,不是4k的,鹰眼锐视你看说明就行了,我之前也不会用,图像可以直接在显示器上回放,不用电脑

网友:
先格式化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开启电源 , 按拍摄钮就录像及照相了 , 显屏开启电源 , 基本是自动录像的 , 回放录像 , 把sd卡放到电脑  ...

意思是起飞前必须先按一下拍摄钮才可以拍吗?不能在飞行中控制拍摄的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