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26cc发动机怎样调互

楼主(2016-04-04):
新买的QJ26cc发动机,无包装盒无说明书,打开泡泡纸发动机里很多细小砂砺样的东西,用汽油洗了一下。启动很困难,要把油门打开一大半才能启动,而且烟很大,震动大,关小油门就熄火,L针都关严了还是这样,手都起泡了,请大神帮帮忙,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多少牛买的?》

楼主:
600多买的,刚才把H油针都关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
我是新手第一次弄这种机器

楼主:
刚才试了H,L都关闭,一半油门可以稳住,关小就熄火,更无怠速,是不是化油器坏了

网友:
这个牌子没用过,外观看着还不错,换个好点的化油器试试吧,我用在直升机上,华盛的26CC,配的进口化油器,轻松启动,

网友:
贫油    L油针放 放到一拉就着再微调油针

网友A:
估计活塞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活塞环不行了。

不会吧!我这是新机器啊!手拉还是蛮紧的

网友B:
你是把冷天啟动用的风擋关上了吧!正常是打开的!!(那红色拧手就是风擋的开关)用小鏡子或手感觉下吜
正常H高速油針开1.3转/L怠速的也是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冷天啟动用的风擋关上了吧!正常是打开的!!(那红色拧手就是风擋的开关)用小鏡子或手感觉下吜
正 ...

我没那么笨吧!风门是开的,因为我有辆摩托车,这点常识还是有的,我把LH调到1,2圈根本着不了车,手拉好重,进气口和排气口都有油出来,手一模湿湿的,

楼主:
H,L油针关闭的情能况下,油门开一半能一直工作,可以加大油门不能收到底,收到底就灭了

网友:
先换个华博罗的化油器再调试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