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PC地面站

楼主(2016-04-04):
WIFI如何连手机?

网友A:
多转几圈,正常XY一般都是900左右,再不行的话上位机重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转几圈,正常XY一般都是900左右,再不行的话上位机重启下

什么是上位机?是PC地面站吗?

楼主:
刚才又做了罗盘校准,水平和垂直都转了10多圈。保存校准后XY=1199 ZY=643。等紫灯熄灭后,还是没出现红蓝圈。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做了罗盘校准,水平和垂直都转了10多圈。保存校准后XY=1199 ZY=643。等紫灯熄灭后,还是没出现红蓝圈 ...

转的过程中有没有一直保持灯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过程中有没有一直保持灯是亮的

那是当然的。我与厂家联系过,他们说可能是飞控有故障,让我返厂维修。我考虑不会有故障,前些天还能看到红蓝圈。室内定高也很稳,方向也很准。在地面站里所有的数据都很规范。不管它了。

楼主:
刚刚在外场飞一块电池,高度20米定点很成功。5、6分钟在高空几乎纹丝不动,尽管没看到磁罗盘校准的红蓝圈,也表明校准得符合要求。其他就不去管了。谢谢模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