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新型垂直起降的穿越固定翼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4-04):
最近看到好多无人机都是垂直起降 突然自己也好像做一个 准备用空心杯电机 现在出现好多问题
STEP1 准备好图纸

那么问题来 一步一步更新解决
目前遇到一些问题、求建议
1、空心杯电机用什么飞控好呢?
2、垂直起飞后怎么切换为固定翼模式啊。(双飞控?)

网友A:
好像有个飞控支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飞控支持这个

哪种飞控?

网友:
问题一不是问题,问题二才是问题

网友:
所有多旋翼飞控都应该可以,比如cc3d,naze32等等。切换你可以试试设置一个弹簧开关控制打开/关闭后退电机,然后和油门联动,等飞机升到一定高度后打开飞机就前进了,飞机速度上来以后你再把飞控锁定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见过,人家用的飞控是mwc,自己用c写的切换程序,飞得还不错

网友:
他那个还带电机倾转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