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老鸟指引。

楼主(2016-04-04):
本人基础:
网上买了一个凤凰模拟器,带遥控器的,139元,练了大约一个月,基本可以悬停了,就是范围比较大,停了半年。买了一个美嘉欣F47,继续练手,悬停没有问题,偶尔炸机,基本都是快没有电的时候炸鸡的。家里客厅10多平米,航线飞不开,外面风大,飞不了,所以航线可以说就是不会。
现在就是我想提的问题:
1  我现在是买个2000多的遥控器继续练习模拟器,还是用模拟器带的遥控器继续练习。如果买个2000多的遥控器是买新的还是买个二手的。
2  我想买个飞越空机练手用,毕竟炸鸡需要花钱的,飞越的件比亚拓的便宜,是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
3  电子元件,比如舵机陀螺仪这些东西,炸鸡的时候会不会坏,如果不会坏,我是不是应该一次性购买差不多的元件,免得以后再去升级了。
4  帮我推荐一些修理飞机的工具,毕竟以后要自己去修理,比如螺距尺等专用工具。
在此感谢老鸟的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A:
赶快买伟力的977或k110飞啊!模拟器就用老的控就行了。飞小鸡耐炸!便宜!

网友:
FUTABA t8fg不错的遥控器

网友B:
1、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能坚持玩下去,买太贵的控没用。直升机8通道足够了,国产的就挺好
2、飞越不知道现在质量啥样了,前几年很好。买仿亚拓的机型,配件好买,还便宜
3、电子元件一样会坏,炸机可能毁掉舵机,装调机可能损坏陀螺仪,正常飞也可能烧掉电调……买大众化的就好
4、下载一份亚拓450的说明书就知道需要什么工具了
买不买二手因人而异,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建议买全新。从你现在的情况来看,离入魔还有一段路,美嘉欣那玩意练不练不吃劲,模拟器要坚持练习,有空上网学学装机、调机,有很多帖子和视频可供参考,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我要说的是,飞真机先不要飞太高,先低空悬停,当你能控制住机身的时候再飞高,看看阳台侠的低空悬停技术。差不多比那个还要低,离地20厘米就够了,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不错,模拟器是好,但是毕竟是模拟,毕竟和真机还是不同,你就算练到模拟器炉火纯青也不能保证不炸真机。我正在练低空悬停,就和楼上说的20公分左右,一高就很难把控姿态和识别真机偏移方向。

网友C:
模拟器要飞,得有目的的飞,四面悬停要定点、定高、不飘、不错舵,再上真机。。玩具就算了。
天地飞7 8 9 或D10 x9D  二手T8FG 任选一个+450任意型号 电装随意。。反正你都会换的。
没人带的话要外加一颗耐得住寂寞与折磨的心。。。
最好找个组织带带。。。一个人玩,大部分都被玩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买伟力的977或k110飞啊!模拟器就用老的控就行了。飞小鸡耐炸!便宜!

977新手能在屋里玩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能坚持玩下去,买太贵的控没用。直升机8通道足够了,国产的就挺好
2、飞越不知道现 ...

天籁哥,那个飞跃有点吓人哦。我的尾波都换了。我感觉他整个2手的450L挺好的,480级炸鸡都不贵。而且飞低点。没事。不花什么钱。反而飞跃的螺丝。金属件。够新手喝一壶。
我当时就把飞跃450直接送人了。买了个x3.才开始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籁哥,那个飞跃有点吓人哦。我的尾波都换了。我感觉他整个2手的450L挺好的,480级炸鸡都不贵。而且飞低 ...

我是新手,X3是什么。顺便问一下,我想练航线和3D是不是必须买个450,伟力977飞机只能在屋里练,练不出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能坚持玩下去,买太贵的控没用。直升机8通道足够了,国产的就挺好
2、飞越不知道现 ...

谢谢你的回复,认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要飞,得有目的的飞,四面悬停要定点、定高、不飘、不错舵,再上真机。。玩具就算了。
天地飞7 8 9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1.遥控器练模拟,并不浪费,但也跟真机手感有差别,模拟器如果练习到4面悬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练真机了,以后想练习动作再去练习模拟器。模拟器只是属性动作要领而已,不可太依靠
2.飞越的空机可以买,很多人买完亚拓的飞机,很多都行也是拿着飞越的零件修。他俩是通用的,不过亚拓的飞机包装和组装精度要高于飞越。
3.舵机和陀螺仪是会被炸坏的,舵机可以换齿轮,上易碎舵机臂。正常舵机也是有寿命的。陀螺仪的话一般是炸不多的,赶上运气好,炸陀螺仪也是有可能的
4.买一套好的六角螺丝刀很重要。不一定要一套,飞机上就那么两个型号的螺丝。其他工具必备的就是 球头钳(要直的),电子螺距尺,十字盘水平仪(这个真的可以有)。螺丝胶(这个东西不贵,但是一定要好的)。

飞机的话,你看的飞越应该就是450了,可以入,至于其他什么小六通你就不要买了,航模在室外飞比在室内安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遥控器练模拟,并不浪费,但也跟真机手感有差别,模拟器如果练习到4面悬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练真机了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刚要把F47卖掉,要买伟力977小6通道的,看来我是要考虑一下不买了,先用模拟器练一下航线,圆形航线 8字行航线,然后购买真机上手,可以消遣一下,你们的建议值得我去学习和参考,再次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X3是什么。顺便问一下,我想练航线和3D是不是必须买个450,伟力977飞机只能在屋里练,练不出东 ...

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个450-480-500的机子,看经济承受了
还就是模拟器练好,有效利用了模拟器,和真机练习有方法,基本不会在初期粉炸的。我120个起落才炸鸡。就是因为我飞的低。半米。
把航线都练会了,还没炸。所以不要太恐惧炸鸡。关键是模拟器练好。真机飞的时候小心。

推荐亚托。虽然一般。但是质量已经不错了,而且价格比较实惠,可以用很久很久。

网友:
对的。楼上建议的好。在室外比室内安全。还就是一定飞直机找没人的地方飞。别有什么围观。小朋友。那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籁哥,那个飞跃有点吓人哦。我的尾波都换了。我感觉他整个2手的450L挺好的,480级炸鸡都不贵。而且飞低 ...

看来现在是不行了,都转心思到多轴了。我是2011年买的有副翼,螺丝我都用的芳生的,前几年炸机无数,除了机身,其它部位换了多少遍了,后来干脆改了无副翼的480,感觉飞越的分体式FBL旋翼头和止推轴承版的尾桨夹很不错,去年Pilotsgaowei来北 京飞过一阵子,现在基本退役,摆静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新手能在屋里玩吗

强烈建议先飞伟力977或k110,应该k110最好。成本低啊!千万别入450等等。控也不要买。把k110练好了再说。直接450,直接退魔!1、450调机麻烦。2、配件贵!3、需要场地。家里可以先买个911飞四面悬停!

网友:
现如今伟力的977, 华坑的mini cp super cp  家里练习都不错, 何必还用模拟器练手。
控的话没钱买个华坑D10 刷个固件 改装一下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