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大神飛天行者x6想請教下

楼主(2016-04-04):
天行者x6可以用上10000 4s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原裝機倉位放得下10000mah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都是飛天行者x6嗎?

网友B:
前面只能放4s5000,或者前面4s10000后面4s5000,不然不好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只能放4s5000,或者前面4s10000后面4s5000,不然不好配平

前面10000後面5000會不會太重?飛得起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10000後面5000會不會太重?飛得起嗎?

你的什么电机?我的朗宇4110,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电机?我的朗宇4110,轻轻松松

x6我還沒入手,現在想多些資料後入手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电机?我的朗宇4110,轻轻松松

你的用上4110動力真的利害,想問一下你的x6全重起飛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电机?我的朗宇4110,轻轻松松

大神可和你私聊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用上4110動力真的利害,想問一下你的x6全重起飛多重?

2500克差不多,4110起飞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克差不多,4110起飞还是比较简单的

要不要用上彈射起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克差不多,4110起飞还是比较简单的

請問用多大的槳,可提供下配置參考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用上彈射起飛?

我正好准备出手,你有没有兴趣?pnp。我用的是朗宇4110  定制的720kv   80A电调。14寸桨,直接手抛,弹射也可以

网友C:
没有必要装太重  4S6200-8000 就可以了  可以挖一下  原位 装 会重心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装太重  4S6200-8000 就可以了  可以挖一下  原位 装 会重心不对的

電池再再後一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装太重  4S6200-8000 就可以了  可以挖一下  原位 装 会重心不对的

要後多少左右?

网友:
根据容量不同 大概要后退5、-8CM   需要挖通前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