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数显卡尺,显示数字与实际出入太大,怎么修理

楼主(2016-04-04):
一开机有时数字乱跳,有时前一段是零,前几天折开机械部分,装上开始还正常,后来用就这样了。

网友:
以前卡尺进水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请换电池 买块5块钱左右的 别总用 2毛的

网友:
按off  关  把卡尺关到底在按on开机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换电池 买块5块钱左右的 别总用 2毛的

换电池解决,

网友:
把定栅擦干净,不能有水或者有油剂

网友(2019-02-12):
复位后如果还不好,试着把电池接触点调一下,使正负极不要处于接触不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