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900一直没飞起来过,炸机无数。灰心痛觉。经过努力能起飞就是不能左右转弯。。

楼主(2016-04-04):
飞机起飞就向右炸了。电机是XXD2212  KV2200  桨是7060的。。要控是乐迪AT9  电池是35C2200的3S。重心也测了,机头重一点。。模友说好飞。。。一点没有起飞的迹象,,试飞了10几次了,,一次也没成功过。。心里很难过。。我们这儿也没老模友带,,一个人看论坛学的。。多是一个人孤独的试飞,,炸了就修机,,,感觉越修越不好。。心里很矛盾,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了,,,望模友大哥,大姐。。师傅教下我,,帮帮我好吗???问题切入主题好吗??拜托了,谢谢。

网友A:
桨大了,用6050.
电池大了,用1300,

楼主:
这是卖飞机的给我搞的

网友:
起飞不要慌兮兮,大油门冲出去,不要看有离地的迹象了就收油门,飞高点。

网友:
用直驱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用6050.
电池大了,用1300,

好,,问下7060桨大了对吧,,电池重了,,,就飞不上天了是吗???大哥你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A:
你先把桨换了再说。电池也换成1300的
注意桨不要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桨换了再说。电池也换成1300的
注意桨不要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机头

桨以换6寸桨了,,, 大哥你看下行吗???电调是40A的电机是2212KV2200的桨有字的一面向机头的转向是从机尾看过去是右转的

楼主:
用直驱浆 是什么哦,,不明白,,请师傅说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以换6寸桨了,,,大哥你看下行吗???电调是40A的电机是2212KV2200的桨有字的一面向机头的转向是从机 ...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否则就算飞起来 ...

一定要1300的  大了不行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大哥,能说明白点吗?怎么只说一半,后半句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电池是关键  一定要1300的   否则就算飞起来也很快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否则就算飞起来 ...

飞机重了   当然要更快的速度来增加机翼的升力

网友B:
首先你必须在模拟器上练习,各种姿势角度都能轻松改飞平稳,(注意是轻松)当年我在模拟器上练了半个月!才敢到外面现演。因为实际飞时是非常紧张的,非常容易出错!其次找一个山头,周围没有障碍物如电线、高大建筑,直接用手扔,飞起来就盘旋向高飞,然后就安逸了。为啥呢,因为在平地飞,离地太低,出错了旧坠机,没有缓冲实间,飞高了就不怕了。还有必须做好地面检查,至于检查啥,摔几回就知道了!

网友:
至于降落,你这种机机,速度慢点直接扎草丛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必须在模拟器上练习,各种姿势角度都能轻松改飞平稳,(注意是轻松)当年我在模拟器上练了半个月!才 ...

次找一个山头。。我们这没山哦。。。大哥。。

网友C:
这家店里东西很坑,更本不是epp,很烂,不好飞,最好买100多的那个白色好小子,很好飞,epp材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家店里东西很坑,更本不是epp,很烂,不好飞,最好买100多的那个白色好小子,很好飞,epp材质好

哪家的?仙和乐?

网友:
电池大了就重了,电池重了需要更大的速度才行,所以电池换小应该可行,另外你先手扔无动力滑翔试试,如果这个调好了,再加动力飞,手扔好的加动力偏了,那就是拉力线有问题

网友E:
好像下推角不够,不知道起飞加大油门飞机是抬头向上?还是低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下推角不够,不知道起飞加大油门飞机是抬头向上?还是低头向下?

起飞是低头的、、炸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家的?仙和乐?

嗯,那个挺好得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

江苏常州的

网友G:
没有视频,只能估计。首先动力肯定是够的,2200电池肯定也能飞,无非是比1300快一点。据我看这机没有推力角,推力线完全跟机身平行,这样的话加油越猛低头越厉害。我曾经试过一米的同样机子,原配7寸桨我改成8寸,全油手抛就比较痛苦,解决办法要么修改电机座让电机上翘,最好能做到推力线穿过重心点,或者把动力减弱一点,起飞不要全油门试试。以上是猜测,飞机本身没有什么安装问题的情况下。供参考

网友G:
另外我一米的飘飘机7寸桨kv1250就挺好的了,用2200kv,好像是猛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是低头的、、炸地的

那就是下推角不够,把推力线再往下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是低头的、、炸地的

我的飘飘机手扔出去也是低头的,原因是速度还不够,加速。拉升降,飞起来就不低头了。有次飞扔出后,手没有及时摸到升降拉杆,飞机大头朝下炸了。找个朋友帮你投掷一下,最大油门掷出,很好飞。别灰心。

网友H:
我现在用的电池是3300 3s电池。说大电池不能飞的请亲自试试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的电池是3300 3s电池。说大电池不能飞的请亲自试试在说。

你别捣乱嘛 人家新手肯定电池小点更容易起飞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上反角,平直翼对新手有较大难度。
动力太大,导致油门越大头低的越厉害,直接亲吻地球。
建议下移电机座,使得电机轴与机翼底部平行。
地面直线滑行起飞,不要来升降,如果重心对,就能升空

网友:
不用问,你那个舵反了。

网友I:
这个样子的好小子我买过一回,是山寨的,非常难飞,最主要的是重心不对,要把升降舵打到头才勉强平飞,后来在尾巴上粘了一个安在门上的钢的合页才能不打升降平飞,但也操纵感觉也是比较差。
建议还是买个正版的好小子吧,也就贵几十块钱,但是装好了后也不需要调整,就很好飞了。

楼主:
飘飘机拿在手上试飞机身向右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样子的好小子我买过一回,是山寨的,非常难飞,最主要的是重心不对,要把升降舵打到头才勉强平飞,后来 ...

是的,,,不好飞,,今天试了下把飞机拿在手上试了推油门,飞机一直向右转,,而不是直的。。

网友I:
看涂装我就很熟悉,是山寨的,因为正版的不会是像那样漆浮在表面的,颜色也有差别。而且材料好像也跟EPP有些许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涂装我就很熟悉,是山寨的,因为正版的不会是像那样漆浮在表面的,颜色也有差别。而且材料好像也跟EPP有 ...

今天试了下把飞机拿在手上试了推油门,飞机一直向右转,,而不是直的。。你说下是什么原因呢??我手抛也是向右炸机。这飞机一摔就不成样子了,

网友I:
腰推的机子桨的反扭应该不是很大,您试一下方向舵预置一个向左的小角度吧,没准可以对抗向右的偏航力矩。
不过建议还是不要在这个飞机上浪费太多时间了,各种调不好的小毛病让你头都大了,还不如把电装都拆了,买一个正版的好小子空机安上,飞起来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腰推的机子桨的反扭应该不是很大,您试一下方向舵预置一个向左的小角度吧,没准可以对抗向右的偏航力矩。
...

你的话很有道理,,,这飞机没多大的意思。。搞了好几天了,,还是不行。。

网友:
做个纸飞机吧 超好飞的

网友J:
这是山寨好小子,买190块那个好小子,,好飞的很。

这个机你拿手里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个什么情况就知道有多么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山寨好小子,买190块那个好小子,,好飞的很。

这个机你拿手里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个什么情况就知道 ...

这个机你拿手里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个什么情况就知道有多么蛋疼了。这不明白,,请说明下好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机你拿手里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个什么情况就知道有多么蛋疼了。这不明白,,请说明下好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呵呵,,手拿机头,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不就知道了?呵呵,,手拿机头,推满油,看看尾部是什么情况

试了,,也没情况哦,,,就是尾巴抖哦。。

网友K:
这店家给你乱配,我的给你参考一下,80翼展1806KV2400电机,5030桨,500mah。你这飞不起来就电池重了2200电池重量都接近200g了,放你这新手飞不起来正常!
我那架飘飘机目前退役了,你要是住得近都可以直接送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店家给你乱配,我的给你参考一下,80翼展1806KV2400电机,5030桨,500mah。你这飞不起来就电池重了2200电 ...

你是哪儿地方

网友:
我的是好小子1000   2200ma电池随便飞

网友:
如果用1500电池也是轻松玩

网友:
自己拼的吗?固定翼不像多轴,拼好了不太容易飞上天,我弄了一个塞斯纳能飞上天,就是不好操控。我飞机1000*850,xxd2212,kv1400 , 2200电池,8060桨。
你把桨换小点试试。

网友G:
我也来说一句 我也是新手过来的 现在网上买的全重超过200的好小子都特别难飞对新手来说我也是吃过亏的怎么都飞不好老是炸

网友G:
炸的我都没信心了好一段时间没玩 在淘宝玩时一激动买了伟力飞959 这才飞起来了也很少炸了也有在模拟器上练习的功劳

网友G:
玩f959飞的很好了 又回头玩好小子现在虽然能够起飞但感觉好小子特别迟钝一点都不好飞飞着飞就炸了 好像一有风飞机就不听话 抱歉了手机写字不好写只能一段一段的

网友G:
也可能我是新手不会装飞机也没调试好  我的好小子是在瑞飞买的你的在那里买的 我朋友介绍我龙升又买了架好小子飘飘机说那种飞机轻比较好飞适合练手

网友G:
都睡了没人了 以后在说吧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挺无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