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50坦克悬挂细节

楼主(2016-04-04):
废话不说,先上张图
这是网上能找到的唯一一张E50悬挂的图片,如果我们自已动手做,难度应该不会太大,简单说就是压簧和齿轮摇臂配合,两个反向成一组就对了.可是我还没搞明白的是,这一组悬挂跟车体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是直刚性焊接在车体上,还是说一组悬挂有一个轴,这个轴在连接在车体上,单组悬挂可以小幅度旋转?
坛里有高人知道吗?在宝宝上有E50坦克的模型,提供的图片太小看不清,哪位高人手里有成品,能拍个照发个图片吗?

网友:
可以小幅活动

网友:
应该是悬挂固定在车内部

网友:
肯定是在车体外部的,第二张图有限位器。应该是后面露出的那一部分固定在侧板上的吧。如果自己做的话看着真的很麻烦

楼主:
E50悬挂做起来其实不难,原理仔细看图就明白,结构简化一下就是:两个强力弹簧顶着中间的齿条,齿条与摇臂咬合.摇臂上下摆动带动齿条,将力传导至弹簧,弹簧的压缩与拉伸同时作用齿条传向摇臂,最终实现弹性悬挂。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固定在车身外的,开wot视角一转就看见了,曾经也有做50的想法还买了虎娃履带的撸过。。。

网友:
固定死的吧,摇臂扭动就行了,要做的话真的很麻烦吧,你要先确定路轮驱动轮诱导轮的位置,这个又是固定在外面的,到时指不定要多小。倒是E100的要简单许多,我以后也要做E100

网友:
整个总成是固定在侧板上的

网友A:
http://www.battletanksnederland.nl/index.php?option=com_jfusion&Itemi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attletanksnederland.nl/index.php?option=com_jfusion&Itemid=10

大哥全英文的,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attletanksnederland.nl/index.php?option=com_jfusion&Itemid=10

多谢多谢,终于看到图了!太详细了,多谢英文大神!!!

网友:
挂车外真难看,还影响越野啊!汉斯脑子抽风了,总是节约吨位另外又再浪费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