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抖抖抖!

楼主(2016-04-04):
我的x3启动抖,速度拉快就不抖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请大师指点江山!

网友A:
大桨夹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夹太紧

大桨调多少才好?我手弯的很送啊

网友:
大桨甩直就对了,转速慢甩不直,所以抖

楼主:
谢谢,回头我查一下

网友B:
大桨太松太紧,轴承,舵机虚位这些都有可能,如果只是缓起时候一个阶段抖的明显,而且不是很厉害的话没事。大桨最好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太松太紧,轴承,舵机虚位这些都有可能,如果只是缓起时候一个阶段抖的明显,而且不是很厉害的话没事。 ...

谢谢,我还要好好弄下!

网友:
起飞前把桨弄直    ,慢慢加油门

网友C:
换付大桨试下。 不管多贵的桨 都到手动平衡做下。不行的话拆了中联重新装下。 看看间隙。 看看 横轴有么有弯,x3 横轴好硬。 很难弯。 但是还是查下。。。中联跟主轴固定螺丝拧紧下。。  不行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付大桨试下。 不管多贵的桨 都到手动平衡做下。不行的话拆了中联重新装下。 看看间隙。 看看 横轴有么有 ...

恩,回头在慢慢查吧

网友D:
不是大问题 查看log只要3D时候震动不大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大问题 查看log只要3D时候震动不大就没关系

网友E:
没睫径,从电机可始一级级地排,尽量消除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睫径,从电机可始一级级地排,尽量消除虑位

有时间再弄把,烦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