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如何把精灵4 P模式的飞行速度调快点呢?

楼主(2016-04-04):
P模式下完全追不上精灵3啊,S模式又太快,貌似很费电!

网友:
我估计是为了迁就P模式下避障算法的机载处理能力。。。目前只能降速。随着固件的优化,估计以后也能达到精灵3的P档位速度。

网友:
拨到快挡  自己控制嘛  很简单

网友:
s档 摇杆控制

网友:
用S档位暴力飞起

网友:
可能也是为了避免桨叶进入镜头

网友:
所以在同是P挡模式下.....速度和距离都敌不过精灵3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障碍物感知,到设置里,关掉视觉感知功能就可以。和原来的p模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