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配置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04):
本人最近迷上了穿越机,在论坛潜水许久,现将配置清理如下,求高手指点一下,然后就准备下单了!
QAV250机架
F3飞控
V3分线板
欧姆威5.8G 200MW图传
肥鲨蘑菇天线
鹰眼锐视显示器
欧姆威700线高清摄像头
银燕RS2204 2300KV电机
mini15A电调
好像就是这些了,不知道行不行?下面有图片,求高手指点!

网友:
湖北的么

网友:
新手这电机,炸的不心疼么。。。

网友:
还玩250啊,210吧

网友:
直接用210电机了

网友:
向你学习。我也在买零件准备组自己的第一部四轴。选择的东西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
有穿必有炸,穿炸不分离!练手的还是简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250好大!

谢谢,我选210了!

网友:
机架换200左右的 不要考虑折叠~蛋疼得很.
银燕没有RS2204.....你打错字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坑你

网友B:
电调买20a的方便以后上
4s电池,图传200mw小了,至少600mw。新手组机架250的话空间比较宽裕,而且6040的桨很省电能增加续航。机架比要买低重心的那种

网友:
一体板吧2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

好像是忘不o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买20a的方便以后上
4s电池,图传200mw小了,至少600mw。新手组机架250的话空间比较宽裕,而且6040的桨 ...

收到,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