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6-04-04):
小巧轻便亮度高,相信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去入的小飞手显示器。到手几天用了下确实不错,但是缺陷也真是让人无语了……
标着5v输出的位置实际电压0.6v,本来想着HMDVR加上去刚好增加了录像功能,又没有增加多少重量,却是不能用了。
后来知道要在USB充电状态下这个接口才有5v输出,还真是醉了。不知道如何才能无损拆开小飞手?内部可有5v输出的接口自己飞根线?

另外,DVR接了视频输出到小飞手,但是按了K2屏幕木有显示啊,是有切换视频输入键么?说明书没有提

网友:
楼主电压表和我同款

网友:
很容易拆得,直接沿着缝隙撬开即可,几个卡扣而已

网友:
干过同样的事情 小飞手容易拆 暂时没找到5V电源 于是直接用一个350毫安1S电源给hmdvr供电 也凑合

网友A:
长按 -键 3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按 -键 3秒

按了回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 -键 3秒

可以输出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了回怎么样?

会显示av2 切换到videoin

网友C:
用充电宝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宝呗

费劲啊

网友C:
淘宝个5v稳压板充电宝那种,用1s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个5v稳压板充电宝那种,用1s搞

太麻烦还不如换个显示器好了

网友(2016-05-08):
能不能总结一下…小飞手非要用这个 dvr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小飞手我拆过,内部没有5V,,断开5V插口和USB充电IC之间的连线, 加个5V迷你的升压板进去,, 或者直接去锂电池的电压,不过你买的这个DVR内部有降压IC, 锂电池低于4V估计DVR就不工作了,最好还是加个升压板,或者USB接口插个充电宝。

网友E:
请问这个用的怎么样?最近也打算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用的怎么样?最近也打算入
亮度不错,不能直接使用dvr太蛋疼